[家电] 在废品收购站看到的 怡海即热式电热水器

楼主(2019-10-03):
在废品收购站看到这个,某宝上有卖的。

看外观挺高大上的,四个继电器控制4根发热管,有温控,里面的塑料管就那么回事。

网友:
别玩这玩意!

网友:
是不是 挺危险的呀

网友:
这个东西废品店不收

网友:
白色塑料管起到增加水流长度,防触电的用途,这就是所谓的“隔电墙”,实际真要出起事来是没用的

网友:
简陋至极……
字数补丁!

网友:
旧的不安全容易漏电,我家里零几年打算装一个,但因为功率7千瓦三相电,燃气热水器水压不足等,所以用烧水和无刷水泵套装加水桶。

网友:
电源线也许不错,

网友:
前两天修过一个 单片机控制 大功率可控硅过零关断  比你这个简单   甚至连接线柱都没 直接连在相关器件上  成本降低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