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甲醇油车改电动

楼主(2019-10-03):
甲醇大脚油门,玩起来太麻烦,一直不玩,发动机也不好起动了,就闲来改电动。
拆掉发动机,油箱,排气管。用铝合金自制电机固定座,装上无刷电机,电调,接收器,电池。比油动快多了,还有倒车了。只是缺少了销魂的声浪

网友A:
这一换就没意义了

网友B:
动力弱好多了吧 无霍尔的也不怎么合适大脚

网友C:
你这 电机 还是小了

网友:
有一种感觉,就是砰砰啪啪的内燃机车,改成老年代步了

网友:
人家折腾,是把凤姐变成西施。楼主倒好,把西施变成了凤姐。。。。。

网友D:
是不是全时四驱的改电动的耗电不。我有一个电调烧了。

网友:
消费降级了,楼主这是和国家政策方向背道而驰

网友:
新能源化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全时四驱的改电动的耗电不。我有一个电调烧了。

一块3s电池能跑半小时吧,我还有一个有刷320电调,你要60给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 电机 还是小了

不小了,能跑50到60吧,起步4轮都空转,再快车就散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换就没意义了

油没有电的快,这个油车没有倒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弱好多了吧 无霍尔的也不怎么合适大脚

无刷电机,动力还是挺猛的

楼主:
这个电机比较猛,hpi进口1比5车上的。功率3000多瓦吧。电机就400多。150安无刷电调6s供电,没敢跑过满油门,怕车会碎掉

网友:
发动机拿来听个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块3s电池能跑半小时吧,我还有一个有刷320电调,你要60给你吧

有备用的,现在没怎么玩了。

网友:
把妹车改成了老头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刷电机,动力还是挺猛的

我还是喜欢油车 可以爽玩 不怕没电 加油就可以走  不用维护电池  就是没有倒档是个问题

网友:
充气的没真人好玩就是因为叫声不销魂

楼主:
还有另一辆油车,改了遥控一键起动,不过玩的时间比较少。手里的车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