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臻尚收音机换电位器+20190920

楼主(2019-10-03):
20190920
    早上整个走的南外环,电动车这次ρ开了跑,倒是也挺带劲,好久没这样的速度体验了。

   到门市开门,一上午无活,闲着没事,修好一直扔在这里的俩烧的很惨的充电器,

    老爷子去找那老头再去调一下车子,基本上也就是档松了,去了倒是很快回来了,

    今天门市到了我买的好像是17块(使用了红包加上B,怼了一部分,最后14.61¥买的壶,

    半球的,食品级不锈钢(吹不吹不知道,反正说是塑料盖的,

    结果,塑料盖里边带铁盖还有蓝色塑料布。试试没问题,收起来了,再有买壶的,就卖。

    老爷子来,捎来今天本该到家的2瓶油泼辣子,因为前一阵买过一瓶,很好吃,下面很带劲,

    所以,这次又买了俩,俩好像是8.9吧。比上次那5.1的还上算。

    一上午没活,没人来,第一个充电器也就是甘马桥那边的老哥送的坏充电器,

    仨人万科的,坏了保险,2个桥臂RL207,3842,8N60,0.5的电阻,就这几个件,换上就好。

    另一个就是提过的,5月2号第一次来修,那壳子上带条蓝色装饰片的那个充电器,

    第一次拆了个BT151,第二次来,换了次级的整流管,借口没带钱,下午送,结果一走不回头,

    还好,我这整流管有定时装置,俩细丝加长的腿,来回咣当能不坏吗。

    再回来,我就跟他讨账,这次换了个FR307代替,又发现3842坏了,换新,结果连欠账一共才收了20,

    回去没半小时回来,又炸了,我没法子,给他换了一块板子,结果回头也不行,又烧了,

    我急了,从电话里跟他说得有点着急,他也只能认了。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这次维修,竟然换了十个件。3842大揭盖,8N60,桥臂挪给前边修的那个充电器了,

    这边换了4个新买的RL157,保险,15欧和470欧,(这俩是代用的参数,不是烧糊的参数)0.33的电阻,用的0.5的。

    还有个103的涤纶电容也炸断一条腿,是被470电阻炸的时候连累的,太近。

    再就是换次级整流管,这管也击穿了,这次换的是HER506,5a总可以了吧?

    前后按照片上是10个件,实际上换上去12个件。

    当然保险不算,保险是一股铜丝将板子上未使用的印刷保险补上了。

    这个也修好了,经过检查,发现,板子上屡屡有炸断的铜箔,都是在最窄处

    说明这人胡乱插,肯定是插错过车子电瓶,导致充电器烧了整流管,然后烧前边。这就是拆BT151的教训啊。

    2019年9月20日12:19:24

    下午骑着再次调好的车子来门市,虽然左右扭晃不明显了,但是,总归骑着别扭,

   不是心理作用,这车子啊,只要修过,动过哪,骑着总要适应一阵,

    总是骑着瘪楞一点,现在的状况是,后轮骑着发出周期性的快板声,可能挡紧了,有点沉,

    就家到门市这一咕噜,就弄出一身汗来,

    看来,这位老先生也只能修到这一步了,再就是感觉两边不对称,

    而且。这位有点吃饱了撑的,把后闸给我调了,

    本来,后闸能刹住,现在好,捏闸特死,捏一半就捏不动了,但是后闸一点用也没有,

    平地里用脚都能拨动,他是按自行车的套路来修的,把闸线又给我紧了,那活动间距又短了很多,

    唉,现在又剩下前闸能用了,真是多气,

    不过,怎么说也得感谢人家,毕竟人家给修的能骑了,咱又没这能耐,花钱又不多,还指望怎么样啊,

    好像头一天花了十五块钱,真不贵,要是到变速车的那啥死孩子店里,还不弄你半辆车钱啊。

    下午查了一下不要求轴承的后轮组,带车胎,也就不到100块钱,逼急了,再买个车轱辘换上,不受这洋罪了。

2019年9月20日16:06:05

    差20分不到18:00,来了两口子,给电动车充电,先充一块钱,后来那娘们又要冲一块,只好拔插再摁一次,18点打发走。2019年9月20日18:00:42

楼主:
    年上回老家,老爷子送给四伯一个收音机,就是这个臻尚的,还有一个歌本,配合数字键点歌,内置几百首歌,结果用的勤,坏了,老爷子这次回去又换给他万利达的,这个拿回来修。又是电位器坏,U数字蹦跶,声音忽大忽小,老爷子拿来个猫头的机器,拆它补这个,换上后问题解决(故事前一阵的日记已经写过了)

网友A:
这次先回了再看,争取来个沙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次先回了再看,争取来个沙发。

沙发已经是你的了,我看看能不能占个板凳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沙发已经是你的了,我看看能不能占个板凳位

是都过节去了吗?怎么突然感觉现在冷清了太多了。之前一会儿工夫就十多二十多个回复了,现在慢慢回都是沙发板凳的了。

网友:
不是牛头么

网友C:
欧米伽3的机器家里应该不少吧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都过节去了吗?怎么突然感觉现在冷清了太多了。之前一会儿工夫就十多二十多个回复了,现在慢慢回都是沙 ...

节假日少逛论坛多陪家人,哈哈

网友:
接着找老寇调啊

网友D:
看到这个想起我爸爸了
以前给父母买过好几个老人机啥的,老爸6月10日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沙发已经是你的了,我看看能不能占个板凳位

一过节,这人们都出去转悠去了?跑旅游景点捡照相机,手机和撞瘪了的小汽车去了?都不回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都过节去了吗?怎么突然感觉现在冷清了太多了。之前一会儿工夫就十多二十多个回复了,现在慢慢回都是沙 ...

可能还有不少在外边漂呢,不到6号不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欧米伽3的机器家里应该不少吧哈哈

不多,也就七八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节假日少逛论坛多陪家人,哈哈

这个是应该的

楼主:
拉倒吧,跑那么远,横竖也是那两下子,我估计,这修完后还有点响动或者不爽,很可能在涨坏的扣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这个想起我爸爸了
以前给父母买过好几个老人机啥的,老爸6月10日走的
...

老伙计,节哀顺变。尽心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年上回老家,老爷子送给四伯一个收音机,就是这个臻尚的,还有一个歌本,配合数字键点歌,内置几百首歌 ...

偶昨天也是换了个收音机的音量电位器,现象是几乎无法调节音量,声音时而很大,时而很小,测量电位器阻值根本不是标称的50K了,立马更换,之后,音量调节恢复正常

网友E:
要是到变速车的那啥死孩子店里,还不弄你半辆车钱啊。

老人机,其他正常,就是不能充电,放电都正常,必须把电池取下充,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是到变速车的那啥死孩子店里,还不弄你半辆车钱啊。

老人机,其他正常,就是不能充电,放电都正常,必须 ...

估计就是充电部分电路坏了。先检查充电口,usb的有没有开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