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绿联三进一出带音频hdmi盒子型号40369

楼主(2019-10-03):
8十多大洋收了这么一个 绿联 hdmi三进一出带音频盒子,因为搞房间卫生和搞显示器支架,好几天没得认真测试,导致自动确定收货。真亏,因为出现间断信号黑屏问题。如果还有其他人买了这款,请上个芯片图看看是不是跟我得一样。这是“密封”式设计,宣传说得不发热,但这不上外壳芯片去到51~53度,所以上了外壳后,可能再加几度,非一般热。可能是过热原因导致出现间断黑屏。芯片是ep92a3e大约是1.3cm长宽,这芯片到底算好还是不好?另请教一个问题,在不用硅酮导热胶的情况下,怎样牢固加装散热片,又可以方便拆卸散热片,不像硅酮导热胶那样粘死?补充,绿联的质量......这款已经很差。连官网都下架这型号,搜不到。但同款没带音频的能搜到。

网友:
设计和制造与hdmi信号有关的传输产品, 要求很高的。。

最古董的hdmi标准, 时钟也有165M, 一个时钟周期传10bit , 数据是1.65Gbpsx3

楼主:
或许我找到黑屏原因了。没有高手能告诉我怎样上硅脂固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