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笔记本无法设置WIFI

楼主(2019-10-03):
我卖二手笔记本,经常发现有的笔记本怎么也无法使用无线网卡,甚至同一批同型号,有的能用,有的就不能用。或者驱动装不上,或者连接不上网络。我也算是个有一些经验的业余爱好者了。
不要回复什么重新装驱动,或者找软开关之类的话了。没用。

网友A:
这个要看情况了,有的电脑带wifi物理开关,没打开是无法用系统启动的,无线模块问题,部分电脑靠按键组合按下才能启动无线模块,驱动不匹配,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情况了,有的电脑带wifi物理开关,没打开是无法用系统启动的,无线模块问题,部分电脑靠按键组合按 ...

你说的这些都是无用的。我已经说过的我是有经验的业余爱好者了。

网友:
拆了看看无线芯片按芯片找驱动呢?换无线网卡呢?感觉你这个不是笔记本的问题是无线网卡的问题吧?

网友:
特定牌子吗?特定牌子比如联想,惠普出问题,还是没有特定牌子的随机出问题?

网友:
机都在你手上了,你还有经验,你都搞不定,几乎没人能帮你搞定。反正我是碰过惠普的机把我折腾死了,键盘上的运行灯是居然是个开关,轻触则关闭或开启

网友:
有的装了不是原来推荐的型号会有个使能脚没屏蔽导致怎么都打不开无线  胶布贴住屏蔽就好了  和原机设计的打开不一样

网友:
除非是网卡挂了,
或者如联想一样需要刷BIOS解锁的,

卖二手的,
不会这个也搞不掂吧

网友:
一般这样是网卡挂了,其实无线网卡温度挺高的,挺容易挂的,如果一切正常就是连不上网可以检查下是不是天线松了

网友:
有的要在BIOS中设置同时开启有线/无线网卡,也不排除系统优化过度(无线服务不正常)、网卡与路由器存在兼容问题、路由器或内网问题等,剩下就是物理故障了。

网友:
一,先测试下无线网卡能正常工作否。二,检测路由器正常联网否。三,有经验的老手有时走眼翻车也很正常。接流程走一遍,网卡驱动,开关无线网卡。就知道是网卡,路由,笔记本那个地方出然问题。个人还是认为找一片正常的在旁,换下不能正常工作的,看看是网卡问题还是设置问题。简单。

楼主:
楼上你所说的都试过来了。我都说了,我是有一些经验的,普通人能想到的,我早想到了。正是因为如此,我解决不了,所以才来这里问。
我都说了,就不用说一些普通人都能想到的了。

楼主:
几台HP 6530还是6930系列的笔记本。同型号,有的正常,有的就是连不上。网络标志是红色叉。
更换过无线网卡,无效。至于普通人能想到的,比如软,硬开关,BIOS都试过了,更换驱动,更换系统,就不用再说这些了。
同样的系统,同样的设置,同样的网卡更换过去,就不能连接。我有多台同型号的,有的正常,有的就不正常!什么都一样!把正常工作的网卡换过去也没用!

楼主:
同型号的4台笔记本,完全相同的设置,什么都一样,有的能上网,有的不行。正常的笔记本和不正常的笔记本的部件互相更换,也没用!
硬盘换也过去也没用,无线网卡换过去也没用,一起换过去也没用。完全相同的型号笔记本。BIOS设置也完全相同。硬盘相同,网卡相同,甚至把正常的笔记本的硬盘,网卡都换过去,仍然连接不上!
不用怀疑软,硬开关我没打开。我玩网络10多年了。

网友B:
正常啊,同样一个网卡,装在我的宏碁本本上能用,在老婆的华硕本本上就不行,系统都是重装的win7。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啊,同样一个网卡,装在我的宏碁本本上能用,在老婆的华硕本本上就不行,系统都是重装的win7。 ...

不一样,你的宏基或华硕及联想,Dell类都有白名单限制的。有的网卡是不许胡用的。楼主的是同网卡同型号笔记本问题。。。此类只能升级一下Bios,并恢复出厂设置一下。或都找一下去白名单的Bios刷试。路由,无线网卡没问题,就只能是机器的原因。。

网友:
08年左右,淘宝上买无线网卡时听一商家说有的无线网卡硬件就不支持当ap用,不知道是真是假,楼主有没有可能遇到这种情况?就像稍早的手机wifi当ap用的同时不能连接无线一样,只能同时选一个功能。

网友:
看楼主说的只能是主板问题了,楼主修主板吧

网友:
我现在的惠普CQ40就是这样,重装系统无线网卡能用,按键灯蓝色,过段时间就莫明其妙地不能用了,灯也显示黄色,怎么按无线开关也没用,还是黄色,此时把CMOS电池拔掉再安上就好了,过段时间又不行了,没办法只好禁用,另插USB网卡。我怀疑可能是静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