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二十多年前的IBM 600E全家福 一段尘封的光阴和回忆

楼主(2019-10-03):
二十多年前的IBM 一段尘封的光阴和回忆,全家福,相信每个人都有一段故事!

网友:
05年遇到好多的600e改装的假T43跑到大学门口骗学生的。

网友A:
那个型号?屏幕这么大

网友:
还以为是x系列呢, 当年也用过pcmcia转rj45的网卡

网友:
我没有故事,我只有回忆

网友:
俺的390x都长毛了

网友B:
成色不错啊,我当年也玩过,还换CPU的

网友:
妥妥的生产力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色不错啊,我当年也玩过,还换CPU的

是的 标配奔二的CPU  可以换成奔三   在那个年代这很受欢迎!你懂得

网友:
这款屏轴超级好,转哪停哪,一点都不晃。

网友C(2019-11-13):
这机子跑XP应该挺勉强的吧?

网友(2019-12-19):
引用 网友A:
那个型号?屏幕这么大

那个时候的笔记本是4:3屏幕,例如我以前买的T41,因为拍摄角度的原因,只是看上去好象比较大。

网友:
PII不太适合跑XP,即使跑了XP也无法运行大多数软件,建议用98,还能玩一些老游戏

网友:
NT4.0 sp3就行,win98那个系统随机蓝屏,从来没有真正用过

网友(2020-02-22):
曾经也有一台

网友(2024-03-09):
大学时隔壁宿舍有一台,经常对打KOF97,廉价手柄换了数对。

网友:
曾经上万的笔记本啊

网友:
这台还比较新,库里还存有一台日立P75,只能装98或95.

网友(2024-10-22):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跑XP应该挺勉强的吧?

以前我也有1台600E,笨II400M的,装WIN2000很流畅,但没有装个XP。

网友:
一代经典机器
600e是奔腾2的,600x是奔腾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