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光猫电源接反烧了个零件,有没有大神知道是个啥零件啊

楼主(2019-10-03):
箭头位置

网友:
估计是个保险电阻

网友:
看看有没有丝印对应黄圈B的,就像黑圈C一样

网友:
好象是IN4148的,看不见!

网友:
用万用表看看 是如何和 电源 连接的。如果是一头接了电源的+ or - ,那它就是个贴片保险。
如果它两头分别和 电源相接,那么它就是一只防反接二极管。

网友:
同样的经历,我的短接还能用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今天尝试短接,发现离电源插座附近的一个很小的8脚芯片(估计是供电芯片)也冒烟,只好做罢。打10010人工,不到2小时就有工作人员来更换了也没收钱,这点还是赞一下联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今天尝试短接,发现离电源插座附近的一个很小的8脚芯片(估计是供电芯片)也冒烟,只好做罢 ...

联通 电信的 宽带设备,都是借给你用的,坏了自然得免费给换了。。不然不就赚不到宽带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