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人体感应灯——奇怪的耗电

楼主(2019-10-03):
10月4日11:23更新。
10月3日23:24新建。

这个灯是以前买的,没有怎么用。最近拿出来用,发现两个问题:
一、插上电就亮。白天过一会就灭了。夜里,感应到人会亮。但是灯灭的时候耗电0.95w,灯亮时耗电0.88~0.9w。就是说灯亮的时候,还省电!

二、发现说明中是只有夜间感应到人走动的时才会亮灯。但是实际上周围环境还很亮的时候,感应到人走动就亮。不知道调哪里,可以让它对光线不敏感些。

请大佬指点。

先拆为敬::lol:

灯是这样的:

这是标签:

拧开背面螺丝,看到灯珠是这样的:

背面的电路板是这样的:

最关键的IC,被厂家处理得看不到型号

改哪里可以让天再暗些才灯亮?

网友:
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
做工还真不错啊

网友:
找光敏的引脚,看看有没有电阻啥的,换个电位器调节试试

网友A:
c19上面是LED还是光敏?看不到标记

网友B:
菲涅尔透镜换成透明一些的?

网友:
看看是否这个模块:

 上图中,运算放大器OP1将热释电红外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作第一级放大,然后由C3耦合给运算放大器 OP2进行第二级放大,再经由电压比较器 COP1和COP2构成的双向鉴幅器处理后,检出有效触发信号Vs去启动延迟时间定时器,输出信号Vo经晶体管T1 放大驱动继电器去接通负载。

  上图中,R3为光敏电阻,用来检测环境照度。当作为照明控制时,若环境较明亮,R3的电阻值会降低,使 9 脚的输入保持为低电平,从而封锁触发信号 Vs。SW1是工作方式选择开关,当 SW1与1 端连通时,芯片处于可重复触发工作方式;当SW1与2 端连通时,芯片则处于不可重复触发工作方式。图中R6可以调节放大器增益的大小,原厂图纸选10K,实际使用时可以用3K,可以提高电路增益改善电路性能。输出延迟时间Tx 由外部的 R9和 C7的大小调整,触发封锁时间TI 由外部的R10和C6的大小调整,R9和C7的大小调整,触发封锁时间 TI 由外部的 R10和 C6的大小调整, R9/R10可以用 470 欧姆,C6/C7可以选 0.1U。

网友:
看看是否这个:

 上图中,运算放大器OP1将热释电红外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作第一级放大,然后由C3耦合给运算放大器 OP2进行第二级放大,再经由电压比较器 COP1和COP2构成的双向鉴幅器处理后,检出有效触发信号Vs去启动延迟时间定时器,输出信号Vo经晶体管T1 放大驱动继电器去接通负载。

  上图中,R3为光敏电阻,用来检测环境照度。当作为照明控制时,若环境较明亮,R3的电阻值会降低,使 9 脚的输入保持为低电平,从而封锁触发信号 Vs。SW1是工作方式选择开关,当 SW1与1 端连通时,芯片处于可重复触发工作方式;当SW1与2 端连通时,芯片则处于不可重复触发工作方式。图中R6可以调节放大器增益的大小,原厂图纸选10K,实际使用时可以用3K,可以提高电路增益改善电路性能。输出延迟时间Tx 由外部的 R9和 C7的大小调整,触发封锁时间TI 由外部的R10和C6的大小调整,R9和C7的大小调整,触发封锁时间 TI 由外部的 R10和 C6的大小调整, R9/R10可以用 470 欧姆,C6/C7可以选 0.1U。

R2可以参照这个图看看:

网友:
看看这个是否能够对得上:
SW1与1 端连通时,芯片处于可重复触发工作方式;当SW1与2 端连通时,芯片则处于不可重复触发工作方式。

R2的选择参考这个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c19上面是LED还是光敏?看不到标记

C19右边的是光敏二极管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菲涅尔透镜换成透明一些的?

好像普通的透镜会挡住红外线,尽量别换,实在想换需要红外感应专用。

网友C: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找一点白色的电工胶带,贴在透镜中央即可,不要全部遮挡。。。我的欧普就是灵敏度太高,3、4米都能感应到,贴了点白胶带在中央,现在灵敏度降低了,1米左右才能感应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找一点白色的电工胶带,贴在透镜中央即可,不要全部遮挡。。。我的欧普就是灵敏度太高, ...

亮度问题也可以吗?贴了应该更容易亮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亮度问题也可以吗?贴了应该更容易亮了吧

阻容降压的通病,没有负载时稳压管耗电,照样费电,看下光敏电阻受到光阻值变小还是变大,适当并联或者串联电阻

网友D:
没有看到光敏电阻。莫非红外探头旁边的led是光敏电阻???

网友:
但是我看你是的开关是拨到ON的,不是AUTO(自动)奇怪!

网友E:
搞错,你的是AUTO模式的,查一下红外线感应器吧,我的室内室外都是自动的,一有人上来或脱鞋处马上亮,稍后就自动关闭!灵敏度和延迟时间都可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看到光敏电阻。莫非红外探头旁边的led是光敏电阻???

是的。右边的,像发光二极管的那个,是光敏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右边的,像发光二极管的那个,是光敏电阻。

想办法把光敏电阻往高提  尽量接近菲涅尔透镜    看看会不会好一点 或者把光敏电阻想办法单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错,你的是AUTO模式的,查一下红外线感应器吧,我的室内室外都是自动的,一有人上来或脱鞋处马上亮,稍后 ...

位置是auto。
这个是不可以调的。我想改成可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