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刹车液水份检测笔,虚惊一场!

楼主(2019-10-03):
希望是个例!
希望是个例:

2017年12月购,一直都觉得这东东还不错, 很少用,  直到今天才翻车。。这东东差点让我吓破胆!

插到刹车液加注壶里, 当时为了装下逼, 就左手握着它, 右手用手机拍照。。。

没想到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取出来时居然掉了一个探针! 头子被刹车液腐蚀了!。。。。外壳材料不耐腐蚀!

当时那个慌张啊。。。还好在惊慌失措之中, 找到了这个金属探针。。。要是掉到刹车管线中去。。。我估计这次的损失能上W。。。

希望是个例!
希望是个例!

不说了。。。

上图!

网友:
质量太差了,不是腐蚀的问题。

楼主:
两个探头是金属的, 它没问题
有问题的是固定探头的外壳!  这种塑料不耐腐蚀!   不小心将塑胶部分插到刹车液里了。。。结果发生了这种杯具!

差点损失惨重!

网友A:
刹车液水分检测仪,防冻液检测仪,电瓶电量检测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探头是金属的, 它没问题
有问题的是固定探头的外壳!  这种塑料不耐腐蚀!   不小心将塑胶部分插到刹 ...

这东西是设计用来测量刹车油的,它的外壳材料必须是耐受刹车油的。这货明显是不合格产品。

网友:
山寨产品吧, 测量过程中飞溅刹车液很正常的操作.
标雪用的dot4腐蚀性真没多大.

网友:
刹车油能溶于水还发热:

网友:
用个镊子就取出来了,不会掉到管路里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刹车液水分检测仪,防冻液检测仪,电瓶电量检测仪,

其实都是智商检测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刹车液水分检测仪,防冻液检测仪,电瓶电量检测仪,

电瓶的检测仪好像还起点作用吧。

网友:
这个质量山寨产品。

网友:
其实都是智商检测仪

网友B:
这个肯定不是一放下去就坏了的吧。

网友:
也有一个用过两次没坏!

网友:
好像是升压电路,输出高电压检测绝缘电阻系数。顺便我的自行车线碟升级不锈钢丝绳失败,没多久西数电子第四十号万能润滑剂变黑,然后刹车线磨损到一定程度突然断裂,还是磁钢很吸的普通钢丝绳耐用些。

网友:
刹车油腐蚀塑料这事还真有,我给电动车换DOT4的刹车油,洒了些在架子和车壳上没管,几天后车壳和架子的油漆发白,再几天后那的油漆就掉了。头壳里的塑料扣子也脆得掉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肯定不是一放下去就坏了的吧。

也就几十秒钟。。手机拍时,led指示的光太散, 多搞了几次。。主要是插进去浸到塑胶了, 这种胶绝对不OK..以前用过几次, 都是两只手操作, 只是金属探头浸下去。。。

根本没想到的事情! 绝对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肯定不是一放下去就坏了的吧。

刚才查了手机的照片, 测时拍的照片,从第一张到最后一张,至少是2分钟!

网友:
我也有,不过是探棒和机子分离的,测试工程机械用刹车油很好用,水分含量大了,刹车温度高就不好用了

网友:
也认为是智商检测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