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对照手册测电容D值

楼主(2019-10-04):
wima的MKS系列,1uF和0.1uF差不多

1kHz

10kHz

100kHz

手册指标

1kHz,     手册最大0.008, 实测0.004
10kHz,   手册最大0.015, 实测0.01
100kHz, 手册最大0.03,   实测0.02

结论, 合格正品

网友A:
怎么都是同一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都是同一张图片?

现在好了,刚才俳的有点乱

网友B:
楼主这表多少钱?跟台式的电桥比怎么样?

网友:
楼主有钱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表多少钱?跟台式的电桥比怎么样?

五百多,肯定不如台式咯,好在方便,要求不高用用

网友C:
和我的表测的结果类似,10K都是0.090左右
但是我的没100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的表测的结果类似,10K都是0.090左右
但是我的没100k

MKP会好一点

网友D:
有点大了!看看我这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大了!看看我这俩

不同系列/材料本来D值就不一样,MKS2是聚酯,俗称涤纶电容

而MKP10是聚丙烯,D本身就很低

cbb21也是聚丙稀

楼主:
找到1个上次买的松下ECWFD系列CBB电容,1uF/450V

1kHz

10kHz, 超出表的测量能力

100kHz

松下太谦虚了, 最大才标0.001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同系列/材料本来D值就不一样,MKS2是聚酯,俗称涤纶电容

而MKP10是聚丙烯,D本身就很低

原来如此!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