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大家国庆节快乐,拆个台电的pad过个节 x98 air III

楼主(2019-10-04):
9.7寸的

外观设计像个大号的手机

型号,x98 air III

接口中规中矩,micro,耳机,跟hdmi

后置摄像头

直接撬开

翘的时候不小心进入了挖煤

好了,拆开都是卡口

做工还不错

电池可以比较大,但是不耐用

2个喇叭

还有个3g模块,没有安装

电池型号

前后双摄像头

排线粘帖了一堆胶带,不是很爽

cpu  intel的

u跟内存

拆排线

摄像头取下

触控

这个是屏显接口

屏幕型号,是lg的一款高分屏

主板背面字不少啊

好了,全部拆完,全家福

到此,多谢观赏

大家国庆快乐

网友:
看来是个维修货哈哈,高分屏好评

网友:
这个牌子是标准的山寨货,难用的。。

网友:
光头cpu吗,屏蔽罩和后盖之间貌似没有导热硅脂

网友:
看来楼主不是第一拆了

网友: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
没有闪光灯 ,差评?

网友:
台电的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A:
偶有个台电的X80H,触摸部分失灵,请问大婶是插座问题么?

网友B:
那些字都是维修记录吧,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也太简单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有个台电的X80H,触摸部分失灵,请问大婶是插座问题么?

估计是固件有毛病把,这个更新固件后,最底下一排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些字都是维修记录吧,

不会把,这个就纠结了,本

网友C:
台电平板的做工看起来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电平板的做工看起来还行

个人感觉,只是仅仅而已

网友D:
提示:已經超出XXX

网友(2019-12-17):
翘的好狼狈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示:已經超出XXX

我现在一半都是这句

网友(2020-01-31):
春节闲的无聊 把以前正常使用的旧平板x98 air iii刷机 安卓成功 刷win8.1失败  开机进pe蓝屏 出现acpi 错误 强行关机后再也不能开机了  长按电源键无任何通电反应 正常的时候插usb鼠标能亮  现在按电源键 鼠标也都不亮  用充电器充电正常 能看到充电电流  电池正常  拆机看不懂哪里坏了 求大神给出主意 看看怎么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