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SMART SENSOR AR300测温仪拆看

楼主(2019-10-04):
SMART  SENSOR AR300测温仪---测温范围-32~300°C,和之前的UNI-T YT300A测温仪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803对比同属于一个档次,这款成本更低一些。。。。。。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测量不准可以校准吗?

网友B:
也牛屎化了。。。

网友:
同有一个,开机报警,坏了,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测量不准可以校准吗?

好像红外热射率可调的能校准。不可调的估计无法校准,需要改外围电路应该可以。不过我更看好点热成像仪,好像能检查开关电源高压侧漏电发热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像红外热射率可调的能校准。不可调的估计无法校准,需要改外围电路应该可以。不过我更看好点热成像仪, ...

热成像仪价格就不是一个档次,有几十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热成像仪价格就不是一个档次,有几十块的?

能找到实惠的红外凸透镜也不错,可以把测温仪改成10厘米焦距,物距焦点测温,适合修理漏电发热芯片,总价格最多一百多元。热像仪确实太贵,跟单反毁一生有一拼。

网友E:
价格有高有低不知道为啥差这么多,传感器都老贵

网友F:
谢谢分享。。。。这个精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价格有高有低不知道为啥差这么多,传感器都老贵

需求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这个精度如何?

测变压器外壳温度,要求不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不准可以校准吗?

这款不能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牛屎化了。。。

这是早几年的产的,BT现在搜到的是升级产品300十,测温上限到40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