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买个充电圆锯有推荐的么

楼主(2019-10-04):
如题,手里有威克士马刀锯,用来切木板简直太崩溃了,切不直可以理解,手振的要散架了,想买个电圆锯,手里现在除这个马刀锯还有威克士的角磨机,与马刀锯通用两块电池,再有大有5401 就一块电池,看了威克士的523小圆锯,裸机不到500还能接受,大有的裸机要1100太贵了,但523不是无刷,看手柄粗细与角磨机一样较粗,手小,握着不太舒服,杂牌的无刷加电池五百多就够了,所以想听听经验人士的意见

网友A:
我也想找个圆锯   偶尔用用   要求最好满足以下所有:
1.尺寸迷你但不要太小   4-6寸
2.最好是交流的
3.有集尘口  能接吸尘器
4.能切45°
5.最好带激光指示

但是找了好久也没完全满足的
鸽牌是最经济实惠  就是没集尘口
还有个杂牌TCH倒是不贵 满足条件最多  但居然不能切45度
剩下就也是考虑威克士咯
不知530.9和531.9除了锯片最大尺寸外   还有啥差异  那个好

网友B:
纠结点太多了,还真不好推荐!
用的不多的话,还是考虑一下电池兼容性吧,电动工具电池还是很贵的。一般用用,无刷与有刷也没那么重要,杂牌无刷也不见得比大品牌有刷靠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找个圆锯   偶尔用用   要求最好满足以下所有:
1.尺寸迷你但不要太小   4-6寸
2.最好是交流的

7寸的博达能满足你,三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找个圆锯   偶尔用用   要求最好满足以下所有:
1.尺寸迷你但不要太小   4-6寸
2.最好是交流的

你的要求威克士wx427全部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纠结点太多了,还真不好推荐!
用的不多的话,还是考虑一下电池兼容性吧,电动工具电池还是很贵的。一般用 ...

咸鱼上有个使用威克士小脚电池的近全新的DEXTER的小鹰锯与523差不多,关键是便宜,不到200,全新带电池的才450,本来中意这两个,如果电池直接通用就选这个了,但电池不同,加上有角磨机了,部分可代用,现在就考虑530.9裸机吧,就看价格了 昨天上午咸鱼上有个全新的要450,一直犹豫,结果下午涨价到500了,就没意思了

网友D:
良民的那个,咸鱼上70包邮的,再买一个打印的大有电池座自己改造一下,这个锯用20v毫无压力的,非常给力

网友:
纠结点太多了,还真不好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良民的那个,咸鱼上70包邮的,再买一个打印的大有电池座自己改造一下,这个锯用20v毫无压力的,非常给力 ...

良民的我咸鱼拍了个,改成用百得20V的电池,开了个板,很光滑

网友:
7寸太重,随便一个品牌都可以,圆锯没啥技术含量,还要配锯片,7寸的锯片最便宜,

我日常用5寸半的电池的圆锯,开大板用7寸插电的,力量大,

网友E:
我有个里奇x3圆锯,锯片6.5寸,改的米沃奇电池插槽,电机是9字头的四碳刷电机,使用感受来看,一块3ah电池,锯两公分的松木板,大概锯个十米没电电池可能没3ah了,反正diy玩玩够用的,相比续航,我更担心你买的功率不够切不动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要求威克士wx427全部满足

威克士wx427感觉跟个角磨机改的似的   握持感觉不是电圆锯

网友:
引用 网友C:
7寸的博达能满足你,三百不到。

7寸博达确实功能齐全  就是略大了点   不过300多带激光的也买不到吧
不知道博达的东西怎么样   貌似口碑不咋滴
与300多的ski世纪8寸的比呢?哪个好点l

网友:
闲鱼良明工匠里奇卜派回来改下电池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里奇x3圆锯,锯片6.5寸,改的米沃奇电池插槽,电机是9字头的四碳刷电机,使用感受来看,一块3ah电池 ...

我也担心功率不行,所以就不选贵的530了,买的DEXTER的小鹰锯,就是简单用用,真要用的多就考虑插电的了,手里有个插电云石锯,被朋友装修借来借去快不行了,但也能凑合用

网友F:
如果干大活,还是准备一个插电的圆锯,
电池的干小活还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干大活,还是准备一个插电的圆锯,
电池的干小活还很方便,

嗯,我也这么想的,所以买了个便宜的,全套才420元的小鹰锯,真要用的多,就应当买插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良民的那个,咸鱼上70包邮的,再买一个打印的大有电池座自己改造一下,这个锯用20v毫无压力的,非常给力 ...

我搜索都180了

网友:
如果想长久玩建议你买个好点的,诸如牧田,博士、日立,最差也要大有7寸吧,充电--除非你真的没地方接电,不然工作时间就是个扯蛋的事,如果长时间在野外工作,还是插电的再带个发电机吧,我买了个奥奔的7寸,带锯片400元买的,太小了,没怎么用,后来买了个大有的9寸,如果想要可以便宜点给你,200包邮非边远。

网友:
建议你还是买插电的,我换了四个锯得出的经验。插电的正装倒装都好用,不用担心没电,力气大。充电的伺候不起,力气小也就算了,没电了耽误干活。锯半截没电了,你换电池,回来再接着锯会有个接痕,那个地方用靠尺量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