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戴尔12V18A ZVC220HD12S1有同型号的帮忙看下(已解决)

楼主(2019-10-04):
戴尔12V18A ZVC220HD12S1,空载电压12V,负载掉压太厉害,手上REV:A00的可调电阻改高了低了都有保护,这个可调电阻调下就炸了,没有保护,功率管,保险管,还有这排电阻明显的,就是看不到型号了,REV:A00手上这型号这里没有这排电阻,麻烦有这型号的帮忙看下这排电阻

对比两个版本电路,a00是用了一个0.15欧,根据4楼提供的,5个并联得到0.164欧

网友A:
没这电源,

不过楼主维修思路有问题,带载不稳压 你调压干嘛,空载电压正常说明调压电路正常。

个人认为要检查也是检查高频变压器到输出滤波电路是否正常 虚焊电容失效,再就是过流保护电路,再查高压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这电源,

不过楼主维修思路有问题,带载不稳压 你调压干嘛,空载电压正常说明调压电路正常。

坏的这款是rev:a05,手上还有个rev:a00也会掉压严重,我把空载电压调到12.8V,负载10A还有11.8V,这款a05调就炸了,还有个原因,a00用的多圈电阻调,a05为了省时间,直接焊的500K贴片电阻,方便以后调,焊上去时空载10.8V,扭一下就炸了,原本空载12V,负载10a电压都10.9V了

网友:
5只全是 R82

楼主:
谢谢,其实已经知道了的,对比了两个版本电路,a00是用了一个0.15欧,根据你提供的,5个并联得到0.164欧

网友B:
5*0.15=0.164?我怀疑我数学水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15=0.164?我怀疑我数学水平了

是并联的

网友B:
并联也不对啊,阻值还变大了?你用万用表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联也不对啊,阻值还变大了?你用万用表量的吧

在线电阻并联算的R82是0.82欧,五个并联0.164欧,估计就是保险电阻,怎么变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线电阻并联算的R82是0.82欧,五个并联0.164欧,估计就是保险电阻,怎么变大了 ...

我还以为你说的是0.15欧那个,误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