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nmos393 插件版本,n沟道发烫厉害,冒烟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10-04):
nmos393 插件版本,n沟道发烫厉害,冒烟是什么原因??

求大神分析分析!谢谢!!!

根据前辈飞菜鸟讨论的T12控制板,画了个图,全插件版本的。

按修正.rar   里的图纸打印出来的

网友:
错误的一批,帖子也不修改下!害我白试验了!

网友:
讲道理 都打pcb了,就没必要用插件版本了

网友A:
你的图都设计错了你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都设计错了你知道吗

哪里错了?请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图纸弄不明白,不过这板打的有点太急了,pcb走线烙铁的电流估计3A以上,能承受么?

网友B:
说是nmos电路图却画了个pmos,然而型号又标成irf540,哪也不对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是nmos电路图却画了个pmos,然而型号又标成irf540,哪也不对哪~

这个图不是我画的。 。。。。。。irf540应该是IRF9540,标准错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8
根据前辈飞菜鸟讨论的T12控制板,画了个图,全插件版本的。

按修正.rar   里的图纸打印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图不是我画的。 。。。。。。irf540应该是IRF9540,标准错了?

https://www.mydigit.cn/ ...

首先你要先搞清n沟道和p沟道两种mos的区别和电路中符号的区别,其次是这个电路无论用nmos还是pmos都无法正常工作,用pmos体二极管直通不受控制,用nmos自举电路错误不能自举,想正常工作需要重新设计自举电路还需要交换运放同相反向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先搞清n沟道和p沟道两种mos的区别和电路中符号的区别,其次是这个电路无论用nmos还是pmos都无法 ...

谢谢大神回复。受教了!

网友C:
布的线有点细啊,电流控制那块得加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布的线有点细啊,电流控制那块得加粗

9楼大神回复电路图都错了,布线就更错了。

网友:
抄过来的,前作者是不是成功了呢?

网友:
没先用洞洞板测试好就打板?如果是自用得少,没控制板也能行,我现在就是这么用的T12,烧热以后就断电。

网友:
这图画的。。。
393竟然是由431供电的。

网友D:
唉~~,这小小的T12控制板,被坛友做成什么样子的都有
楼主的原理图除了MOS管用错了符号,还有就是LM393 的第5和第6脚对调了。这是我亲测并且做过好几遍贴片版的图了,没出过一点问题。而且也有不少坛友也做成功过的。
这原理图的自举电路我也是抄坛里某位大神的,不仅简单,对元件参数要求也不高,数值偏差大些也没问题。
楼主这个PCB板就不敢恭维了,除了刻意把那些电阻电容摆放整齐之外。。。。。然后就把所有元件布通了就完事,比自动布线布的还难看  ,还得多做多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唉~~,这小小的T12控制板,被坛友做成什么样子的都有
楼主的原理图除了MOS管用错了符号,还有就是LM39 ...

看到传说中的大神飞菜鸟大神本尊亲自回复,实在是激动了一把。

太感谢了!!!

除了MOS管用错了符号,还有就是LM393 的第5和第6脚对调了。~~~~请教飞大神:还有其他错误吗?除了这个错误以外,有没有其他错误?(这个不是我画的电路图,是一位坛友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传说中的大神飞菜鸟大神本尊亲自回复,实在是激动了一把。

太感谢了!!!

先别管其他了,把5脚和6脚上两根线割断,然后用两根飞线对调一下位置,试试看能不能正常用

网友:
原理图都是错误的。把S、D极互换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