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DJ13B-D08D豆浆机温度感应器怎么拆

楼主(2019-10-04):
这机子打一半就长鸣报警不工作了,想把温度感传器换一个试试,可是第一次拆这玩意,不会拆了,里面有插头,外面感应头,不拆插头就拿不出来,我想不应该拆插头吧,我是不懂方法吧?

网友A:
豆浆机故障有多种原因,一般温度传感器故障几率最低。没有确定故障前不宜乱拆。
复位后能否重启?电机是否正常?尤其电刷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B:
温控一般不容易坏吧,也可能是液位感应的问题或者电机过热

网友:
把插头里的金属倒扣用鸡眼针之类的尖东西压平就可以退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豆浆机故障有多种原因,一般温度传感器故障几率最低。没有确定故障前不宜乱拆。
复位后能否重启?电机是否 ...

这机子这段时间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有时正常,有时工作一半就报警了,有时开机就报警了,故障无规律,找不到原因,只好代换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控一般不容易坏吧,也可能是液位感应的问题或者电机过热

应该不是电机的问题,因为有时又能正常工作,有时开机就报警了,电路板也仔细看了,没发现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电机的问题,因为有时又能正常工作,有时开机就报警了,电路板也仔细看了,没发现问题。 ...

温控要测很简单,量下阻值,网上对比下好的就行,不用拆,报警是报的什么?说明书里应该有报警说明的吧

网友C:
查查控制板是否受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查控制板是否受潮了

控制板和主板都用吹风吹过了

网友D:
这是豆浆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控要测很简单,量下阻值,网上对比下好的就行,不用拆,报警是报的什么?说明书里应该有报警说明的吧 ...

说明书中说工作中长鸣报警,检查水位和豆子多少,这机子我用了多年,水位和豆子都按标准弄的,还是报警,肯定是其它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豆浆机的吧?

是的,九阳DJ13B-D08D

网友E:
要拆下来可以把那个插头的针退出来,然后就可以取出来。建议拆之前用表测一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拆下来可以把那个插头的针退出来,然后就可以取出来。建议拆之前用表测一下值 ...

测了,92K,应该正常,但查不到原因,只好代替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明书中说工作中长鸣报警,检查水位和豆子多少,这机子我用了多年,水位和豆子都按标准弄的,还是报警, ...

那就可能是液位感应坏了啊,和温度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可能是液位感应坏了啊,和温度有什么关系

这机子液位和温度感传器是同一个感传器

网友:
去年双11买了个美的CZ21,用了半年通电要等二十几分钟显示才亮,好的是通电马上就亮的,换了一个,用了三个月发现靠近插头的外壳生了锈,当时看到商品的说明外壳也是不锈钢的,又申请试了下,又换了个

网友:
插头可以拆的,拿镊子顶一下触片再拉一下电线很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