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电吹风(型号:HP8235)维修

楼主(2019-10-04):
朋友的飞利浦电吹风使用时发现风扇停转,温度很高,立即停止使用,交给我看看。

三角形的螺丝

数码之家22合1工具

接下页:

。。。。。。。。。。

楼主:
接上页:

绑住冷风/热风开关使其处于冷风状态,以免试机时电热丝发热影响维修

中间白色的东西就是风扇热保护保险(2A  150度)

白色的就是坏的温度保险,下面是我换上的玻璃保险管(不带热保护)

由于原保险上端是采用的铆接,保留原保险部分引线采用缠绕的方式连接

再用焊锡焊接

接下页:

。。。。。。。。。。

楼主:
接上页:

负离子原件

开始安装

右边黑色部分可以看出风扇停转,高温留下的伤痕

试机正常

维修完毕,收工

网友:
偶昨天也拆了个有焦糊味的电吹风,飞科的

网友:
当年也差点买了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上页:

负离子原件

有条件还是换个热保护保险,安全。

网友:
里面应该有个 热保护 的机械开关,温度降下来了,就又接通

网友:
飞利浦的现在质量一般了

网友:
真不知道负离子有什么用?

网友:
看上去还是九几年像鼓风机外形,万里吹风机耐用些,里面短路环罩极电机。只是功率只有半千瓦风力偏小,顺便可以加热芯片化焊锡拆下来。。。现在的电吹风好像车模电机不耐用,可能串励电机耐用些风力很强。

网友:
有一只一模一样的,这吹风机外壳挺难拆的。

网友:
飞利浦的现在质量一般了,这吹风机外壳挺难拆的。

网友(2019-12-02):
我发现电吹风的发热丝质量是比以前的提高了。

网友(2020-06-25):
这机器的塑料卡扣很难拆,拆一半放弃了

网友:
请教一下,我有个部分拆不下来。

网友:
飞利浦保修期内都是直接换。。。。。。。

网友(2020-10-08):
这个真的很难拆开,应该先拆最上面那块,还有这个负离子发生器感觉很廉价的样子如果和松下的比

网友(2022-12-31):
卡扣很紧,我拆坏其中一个卡口

网友:
我有一个在使用中掉地上,风扇叶子在旋转中振动大,一个叶片震裂了,高速旋转噪音比较大,但这个风叶不好换,就报废了。

网友:
我会直通那个温度保险丝,要不耽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