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给假小米充电宝换电池

楼主(2019-10-04):
上次捡了个假小米充电宝,电池真不行了,用USB小灯点亮一个小时就没电了,找了几个小电池,并联先装上凑活用把

网友A:
带着保护板并联可以吗

网友B:
那个黑色的热缩包 买什么规格 ?

网友:
要怎么关键字
才搜索出这么大的片纸
我搜索出来都是很小的卷状

网友:
这板子充放电电流不会太大,带小负载电器还可以用。

网友:
这也太山寨了,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着保护板并联可以吗

可以的,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黑色的热缩包 买什么规格 ?

这是用电工胶布缠地

网友:
废物利用好

网友:
宝上搜索了一下, 免焊的diy米款移动电源, 4块到9块钱之间,快递6块。。  或者15块包邮。。

和小米这种外型一样。。

网友:
好像TPower缩水成,二极管整流三合一芯片,刚出来的时候,类似EC209多合一同步整流。另一种ETA9635简易版单芯片,香水充电宝方案也不错,一直输出的设计适合小音箱和USB风扇灯头等

网友:
假的不仅仅是电池,关键是电路板也不靠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