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USB转485的小设备

楼主(2019-10-04):
拆个USB转485的小设备,USB口估计大电流烧坏了,变形无法插入电脑接口,回头换一个

网友:
焊点非常饱满

网友A:
这板子的PCB布线水平,估计是刚学会的新手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的PCB布线水平,估计是刚学会的新手搞的

via 十字花连接。。不能忍。。焊盘十字花,via直接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的PCB布线水平,估计是刚学会的新手搞的

我买的好几片无刷驱动板也是,烧芯片到只剩一两片。布线几乎是技校生弄得,完全没考虑到大面积覆铜散热设计,只能自己加铝箔胶带和紫铜箔解决散热,大功率走线自己加铜导线。

网友:
手里有一个不知道怎么玩的!只有俩接线柱和网线怎么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