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FY-5老式警棒电池充电器

楼主(2019-10-04):
首先参考这两篇帖子:
1
拆解乐视QC3.0(东洋版)充电头
2、拆个FY-5老式警棒电池充电器
这个充电器功能太单一了,但是用它测试LED灯板很方便,而且老式充电器用料非常坚固实惠,还真舍不得扔掉,所以想改造一下它,让它在维修中方便使用。

改造的目的就是
1、给它加上一个QC3充电头,使它增加一个简易可调电源(3.7--12V),平时不调压时,可以当一个充电头给手机充电。
2、在前面板上加一个恒流输出插头,以后再测试维修的时候不用掀盖子,不用选择电池槽电极了。

下边是改造过程,请欣赏。

以前测试灯板都要先打开盖子,然后根据LED灯板功率大小,然后用鳄鱼夹选择电池横槽电极,以便选择合适的电压,这样比较麻烦。

改造前先把线路走向各个角度照一遍,防止改造过程中线头断掉不好找其焊接位置

充电头拆解参看上边帖子,下边是切割充电头的过程

先画好切割线

后来发现按切割线切好仍然装不下去,就把一边全切割了

插头电极也碍事,把它取下

接转下帖

楼主:
前面板开的USB孔,两边两个小螺丝孔固定充电头

充电头电极取出后,从其留下的孔穿电源线

电路板上全是塑料粉末,在原来电极位置锉槽好过线

焊好电源线

粘盖子

小螺丝固定住了QC3充电头

充电头在充电器中的位置,就右上角这个地方能利用

没盖子的地方用胶带粘一下,防尘防触电

恒流输出插座用上边那个油性胶粘后再在外边热熔一遍

改造过程中还真的把线给弄断了好几根

还好,前边功课做得好,顺利找到了断线的焊接位置

过去老式指示灯都是6.3V交流供电,那时LED连怀孕都没有呢,别说出生了。

本来还犹豫要不要改成LED指示灯呢,结果卸下观察不小心把灯泡给拧坏了,
不改也得改了

这个座不能扔,还要用它

接看下贴

楼主:
先整好改造部分再改造指示灯
恒流输出插座接好线

充电头电源线直接接在变压器220V那里

前面板整体改造后的样子

改LED指示灯,这里边装不下限流电阻了,把限流电阻装在面板灯座上边,
利用LED本身的整流特性。

亮了,改造成功

手机照相时,它是闪烁的,因为只有半周波亮

插上恒流输出线和诱骗器

这个输出线可以当恒流输出线也可以当诱骗器输出线

最后看一下改造的USB口,有点偏了。

恒流输出口

其实这个改造过程早就结束了,因为一直没弄清其线路走向,

等弄清了线路走向又因为不会画波段开关,又耽误了几天,

最后是立创和画图一起凑合着画出来电路图了,分享给大家。

线路插接板原理图,左边数字是插接板的插脚位置

电池组的转换部分

充放电转换,电压转换,电压电流表等各部分
线路走向。

全集完,谢谢欣赏!

网友:
牛掰,是个大工程啊

网友:
好像很复杂的样子

网友:
份量不轻啊,大工程~

网友:
FY-5老式警棒电池充电器----七十年代的老货吧

网友:
题目没看清,以为是警棒改造。哈哈哈

网友:
LZ真能折腾呀!

网友:
謝謝分享,樓主的老貨真不少啊。

网友:
这么老的设备还要折腾呀!

网友:
看见好多大红袍电阻

网友:
真是人才呀!修旧如旧,表面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