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一个进口迷你冲击批齿轮箱 品牌不知 可能是低电压使用

楼主(2019-10-04):
外形小巧,打黑货,内部有些锈。技术方面不了解,型号不知道。看图吧。电池是对比大小的,外壳是铝的。顺便请教这是什么牌子和型号的机器用的?感觉这么小可能原本机器也不大。
1.和米沃奇电池对比大小,这个波箱手感较轻,当然米沃奇电池还是重一点,双头和单头的批头都可以装,单头的装上不会前后攒动。

完毕。

网友A:
想知道这个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这个多少钱?

你知道型号?约30

楼主:
帖子里打错,整体比电池重的,感觉这种冲击批内部很简单,不知为什么同系列的比电钻贵

网友:
哈哈哈,我那断腿的冲击批 ,也比你这个好多了 ,起码电机和调速开关都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帖子里打错,整体比电池重的,感觉这种冲击批内部很简单,不知为什么同系列的比电钻贵 ...

看似构造简单,各部分工艺要求严格 ,山寨厂真做不出来质量这么好的 。精密度这么高的。

网友:
冲击批贵,因为需求少,机械结构比电钻行星齿轮简单多了,力矩停转就一个,
因为没有夹头,显的体积小,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知道型号?约30

没有没有,只是好奇。

楼主:
哦,没人知道型号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