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明纬电源HRP-450-24发热严重,拆开看看

楼主(2019-10-04):
前段时间给小鸡HP 8200 USDT换了个电源,明纬电源HRP-450-24,刚开始没注意,现在风扇脉冲式噪音,看了下说明书,风扇启动条件是温度高于50或功率大于20%。现在电源不接负载,风扇也会脉冲式启停,摸外壳是温的,内部估计50度左右,室温26左右,没负载还这么高温,感觉买了山寨货。。。

拆开看看,咱也不懂,纯看看。。。。

网友A:
这个电源空载差不多要16-20W费电啊。不如买个2手HP 230W专用电源,9成新的才89元,平时待机功耗才0.5W

网友:
肚子里还真有货!绝对是真的!

网友B:
明纬这个24V电源, 小电脑哪个标压是19.5V。。。。确定能接上去用?

网友:
山寨能这么良心也不错了

网友:
你想多了,山寨如果这样就不叫山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纬这个24V电源, 小电脑哪个标压是19.5V。。。。确定能接上去用?

一直用着正常

网友:
原装的非常不错,做工和用料非常养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空载差不多要16-20W费电啊。不如买个2手HP 230W专用电源,9成新的才89元,平时待机功耗才0.5W ...

你的数据会误导他人。

http://www.meanwell.com.cn/produ ... 16&c=6#tag-6-16
G5 系列

机型资料

HRP-75 / HRP-100 / HRP-150 / HRPG-150 / HRP-200 / HRPG-200 / HRP-300 / HRPG-300 / HRP-450 / HRPG-450 / HRP-600 / HRPG-600 / HRPG-1000

瓦数:
    75W~1000W

功能特性
    • 内建主动式功率因子矫正功能(active PFC)
    • 高效能,空载待机消耗瓦数<0.5W~0.75W
    • 5年保固期

网友C:
正常情况下普通电源待机功耗都非常小,何况明纬电源,看做工也不是山寨的,如果确实如楼主说的情况,应该是电源有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下普通电源待机功耗都非常小,何况明纬电源,看做工也不是山寨的,如果确实如楼主说的情况,应该是 ...

这个电源为了关机快速降压在输出接线柱下面有一排并联电阻用来放电的,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负载情况拆下若干个或者全部拆除,待机功率和发热会降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