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雷探索家2手电筒入手体验评测(OLight SEEKER 2)

楼主(2019-10-04):
作为傲雷手电筒的爱好者,近两年对傲雷产品购买的不是太多,一是自身原因,去年地下室供暖管路漏水,救灾中装手电筒的十几个密封箱被老婆无意间发现,一番苦口婆心的教导之后,我的零花钱基本上被取消了,马爸爸家也被监控起来。二是他家近年产品线太宽太广,一个简简单单的手电筒硬生生被他们搞成了艺术品的节奏,不同的外观,不同的材质,不同的氧化颜色,还有不同的配置令人眼花缭乱,这么多手电筒其实哪个都想买,尤其是武士X,粗狂的外表搭配男人都喜欢的颜色(沙漠黄/军绿色),心仪了很久,奈何私房钱不准许啊,考虑再三还是量力而行吧。

最左侧为R50 PRO执法版,最右侧是无声战术手电M2R,以前在家照墙玩的不亦乐乎,中间就是今天的猪脚seeker2,话不多少,开箱走起!开箱之前,先盗三张官方图给大家看一下做个简单了解,该手电筒中文名:探索家2,英文名seeker 2.采用三颗欧司朗灯珠,使用与电动汽车同规格电池,拥有高达3000流明的最大光通量,十分可观。

产品特征

用一节专用的21700电池,内置充电模块,可以用配套的磁吸充电线通过USB输出口的电源或充电宝给它充电,增加续航,非常便利。

一、外观及开箱

外包装简简单单,一个不大的纸盒但是很结实,外面包热缩膜。

打开纸盒,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黄色卡片,首次使用需拧开尾盖,取出电池与尾盖之间的绝缘片才可以点亮,下方为磁吸充电图示,

卡片下面是手电筒及附件,包括手绳、磁吸充电线和一份说明书。

手电整体

三维尺寸及重量
战斗重量188克,长度126毫米,头部直径35毫米,尾部直径30.4毫米。

头部不锈钢压环一直都是我择筒标准之一,烤蓝压环我更喜欢,三颗欧司朗灯珠配合TIR透镜形成满满的三碗黄水

头部和颈部设有几圈散热鳍片增加散热

颈部被烤蓝压环禁锢的开关中心也隐藏了颗智能的芯,手电筒打开时能实时显示电量使用情况,绿灯代表电量>60%可以放心使用,橘色代表电量在10%60%之间可以正常使用,当红灯亮起代表电量<10%,此时我们就要给他充电了。(动图展示)

波浪形桶身,握感很舒适

桶身LOGO背部镭射有电池安装方向,尾盖侧面设有一手绳孔,穿手绳用的手绳穿引针,不是很值钱但是很好用。

首次使用需旋开尾盖取出黄色绝缘片,放置绝缘片的目的是防止手电在运输途中开关受震动导致手电筒误点亮。

电池仓采用端面导电,底部为三圈矩形螺纹,螺纹处涂满润滑脂,根部设有一防水O圈。

电池仓内径22.8毫米,桶壁厚度4.6毫米,一般的筒子壁厚大概在2毫米至3毫米左右。

电池采用的是与特斯拉电动车同型号的21700电池,为了配合尾部磁吸充电,电池正极设置为正负同方向,中间用绝缘材料分开

二、简单拆解试用

原装电池使用时安全系数比较高,也可以配合磁吸线充电,但价格相对普通21700电池略贵,户外使用时可以携带几节尖头18650电池配合转换套筒(内径19毫米,外径22毫米)加两块小磁铁使用,使用效果是一样的。

电池仓负极

电池仓负极采用了和第一代R50相同的设计,负极铜导电帽直接焊在电路上的,下面内置弹簧做缓冲,不像别的筒子还焊什么飞线,相比飞线这个接触电阻肯定更低,在设计上也更加合理。铜导电帽外侧有一圈高度2毫米橡胶圈,橡胶圈高度低于铜导电帽,在手电筒意外跌落时,可以减轻电池负极对电路板的冲击,避免电路板破碎损坏。

充电时旋紧尾盖,用磁吸充电线把充电头或充电宝USB端口和手电尾部连接即可,非常的便捷。充电电流为0.77A左右,速度较慢,充电时可以边冲边用。

充电时磁吸头指示灯红色,充满变绿色。

手电筒电路对电池具有保护功能,当电池电压低时会自动切断输出,以防止电池过放,手电筒输出保护时,电池取出后不加负载电压为3.07V,实际负载电压要低于这个电压,充满电压4.19V,充电截止精度不错。

具有磁吸功能的尾盖

磁吸不止为充电,还可以这样用,那样用,怎么用随你心情。

三、室内测试

1、待机电流及档位电流测试
傲雷seerker2待机电流实测为25微安,内置电池为5000Mah,待机时间约为5000mah/0.025ua=200000小时≈22.8年(待机时间仅为参考),待机电流越小,待机时间就越长,也间接反映电路的水平不错。

月光档位电流为12毫安

低亮档位为73Ma,中亮档位电流为421ma,高亮档位电流为1.989A,极亮档位7.268A.

2、静态温升测试
下图是使用热电偶电子测温仪对傲雷seeker 2手电进入3000流明降档散热性能做简单测试。测试时的室内环境温度为31摄氏度左右,无风,静态,测试时间6分钟.测试时使用满电的原装电池。由于测试受室温和测试环境位置以及测试者水平的影响,数据可能存在误差情况,以下图表数据仅供参考。

3、档位照度测试
关于照度及续航方面,由于每个测量者水平的差异和所用设备精准度以及位置等各方面差异,与官方数据可能会有所出入,以下图片中所有数据仅供产考。使用照度计为标智GM1020高精度数字光照度计,距离傲雷seeker 2手电垂直距离1米,每6秒记录1个数据,手电档位为每款手电的极亮档,测试时使用满电的原装电池。

档位照度测试,每1秒记录1个数据,其他参数同上。

各档位详细电流及照度见下图(电压为满电,测试极亮时未考虑压降,(图中数据仅为参考)

极亮档位降档测试,每1秒记录1个数据,其他参数同上,极亮时间约为3分钟。

四、室外实战

下图从左至右从上到下一次是低、中、高、极亮档位  场景一

场景二

场景三

五、总结

简单总结一下使用Seeker2 手电的个人感受,外观精致、波浪形桶身成就舒适握感、三颗欧司朗灯珠搭配TIR透镜泛光均匀并有不错的远射,档位及操作方式设计合理,上手易操作,续航时间持久。
缺点,充电电流0.77A对于5000mah电池来说,充电电流不是略小而是太小,当然磁吸充电结构也不适合大电流充电,这个可以理解,但这么贵的筒子居然连手电套都要我自己配,这就说不过去了吧。

网友A:
有吧,数码之家就有几款筒子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吧,数码之家就有几款筒子卖啊。

那几个算入门,不算发烧,哈哈

网友B:
还是喜欢用18650的手电,体积刚刚好,通用性也强。

网友C:
3个灯珠7安多,确实亮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喜欢用18650的手电,体积刚刚好,通用性也强。

其实我喜欢26650筒子,手感舒服,21700电池能量密度大,将来可能是趋势

网友D:
一只斑马跑到你家院子里

网友:
这玩意,现实生活一般人没有适用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3个灯珠7安多,确实亮瞎

不过对于我来说,极亮很少开,小区里太招摇了,容易被他们说不务正业

网友:
这电池能有5000吗,7a还是做大点壳子好,月光档不错。开灯是低还是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不错。。。。

确实不错,除了价格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只斑马跑到你家院子里

家里养的,还有几只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家里养的,还有几只

斑马好玩吗?
骑斑马溜达帅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斑马好玩吗?
骑斑马溜达帅呆了

纯天然无污染,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

网友:
刚搜了下,发现也不是太贵,点进去一看,一节电池168。一个手电筒将近1000块。玩不起,也没啥兴趣。

网友:
谢谢分享,很详细的帖子
话说7A,温度高到是不是拿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