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现在用台式机的来越少了

楼主(2019-10-04):
台式机耗电,体积大,不方便携带。但台式机能体会组装的乐趣,升级方便,即使损坏了,也容易更换部件。笔记本把所有的部件组合到一个很小的空间内,比较节省空间。台式机就不具备相应的一些功能,除非另外购买,比如读卡器,摄像头,音箱。红外输出,光纤输出,蓝牙,发光键盘。

网友:
我喜欢用台式机,屏幕大(27寸),笔记本(我有 Think Pad 笔记本)那小屏幕看着不舒服。而且在书房里用台式机舒坦,而且我也没有移动办公的需求。

楼主:
台式机有噪声,耗电先不说。

网友:
我喜欢台式机,主要是屏幕大,散热很容易无噪音。

网友:
单位用台式机还是较多,除非外出办公,

楼主:
台式机的噪声比笔记本大。电源,显卡的风扇都容易制造噪声。有的台式机还有其他风扇。开起来呼噜呼噜
台式机的好处是在公司不容易被盗或者被破坏。至今没有发现用笔记本开网吧的

网友:
台式机快啊!屏幕大啊!维修方便啊!这就是最大的优点

网友:
台式机挺好的,反正我最讨厌的是那种强制不让你用pc机的网站,像什么闲鱼,微店啥的,上个网还要用手机辅助咋的?手机那么小个屏排序查找多麻烦

网友:
我一直用小黑

网友:
台式机最大的好处还是同样价钱随便配出来的机器性能比笔记本好很多,
而且还容易升级。

笔记本越是便携,越是容易因为携带过程中出错受损。

网友:
我就喜欢用台式机

网友:
台式机用的不要太多。

网友:
我一直在用台式机——显示器大,老眼昏花的。不过真的忽视了耗电这个问题——一般台式机耗电怎么算?

网友A:
台式机么功耗也就显示器和主机两个相加,显示器的功耗,我的32寸显示器标识1.1A电流,换算244W功率?主机功耗好像不恒定吧,估计在200-500W左右,算算笔记本的几十瓦功耗,台式机完爆10倍左右

网友:
台式机用的多

网友:
我家里还有两台台式机,办公室有一台台式机和一台一体机。我更喜欢台式机!

网友:
台式机故障率较高,办公还是大屏的一体机好用

网友:
绝大多数情况下我喜欢用台式机

网友:
基本都能扩展
INTEL 无线加蓝牙网卡
光纤来说 一般家里 也没有光纤交换机
读卡器一般机箱 有的带
就是一个usb的问题
音箱 来说 显示器带
发光键盘  机械的有的是100-200多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么功耗也就显示器和主机两个相加,显示器的功耗,我的32寸显示器标识1.1A电流,换算244W功率?主机功 ...

显示器不是阻性负载,功耗远小于标注的电压*电流,实际功耗最多3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