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新型电脑装系统没把握,涉及到分区格式问题

楼主(2019-10-04):
BIOS有一些选择项到现在也搞不定,好像是什么UEFI,老电脑我会装,但新电脑装系统我有时搞不定,比如新出的电脑都有一些选择项,LEGACY 和UEFI格式。
装WIN 8,WIN 10好像就有硬盘的格式要求。希望老手给科普一下,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BIOS如何设置,ACHI好像是这个缩写,UEFI,LEGACY。不用翻译字面意思。

网友: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
UEFI 支持GPT格式,LEGACY支持MBR格式。

网友:
同感,现在这个设置,导致经常GHOST后不能正常启动。

网友:
新电脑使用新格式

网友A:
win10推荐uefi+gpt安装,win8没用过应该与win10一样,win7要搞一些东西才支持uefi。而ahci是用来发挥ssd的性能的。
安装前先BIOS设置achi,uefi,再将硬盘格式化为gpt就可以快乐享用win10了

网友:
BIOS的CSM要打开,至于GPT和MBR到没得好大关系

网友:
一般有固态用原生系统就好了啊

网友:
win7 x64 以上的都可以GPT,

如果要装多系统,GPT更好弄,

新标准会淘汰老标准的,

网友:
如果你的硬盘没超过2T,那么按你以前的装法就行了也就是legacy+mbr。如果超过了那就必须用GPT磁盘模式了也就是UEFI+GP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10推荐uefi+gpt安装,win8没用过应该与win10一样,win7要搞一些东西才支持uefi。而ahci是用来发挥ssd的 ...

AHCI,我记得是优化HDD的,目前NVMe协议才是专门针对SSD

网友:
引用 网友B:
AHCI,我记得是优化HDD的,目前NVMe协议才是专门针对SSD

legcy给ssd(曾经的850evo)测速,ASSD显示读取不达标,改注册表用ahci才满速的,而gpt为将来大容量着想(蓝光4K真的肥)这都是我自己反复装几十次的经验教训

网友:
引用 网友B:
AHCI,我记得是优化HDD的,目前NVMe协议才是专门针对SSD

好吧,sata mode ACHI与legacy好像没什么关系,不过ACHI确实比IDE快。至于m2,走的是pcie通道好像不用设置BIOS:tong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