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第一次画板做个电流表

楼主(2019-10-04):
十一在家闲着,正好需要一个高精度的电流表,需要测的电流在50mA以下,之前仅仅洞洞板玩过STC,嘉立创5元打板很吸引人,正好也想学习一下STM32,于是花了几天画了图。分享一下,本人第一次画PCB,使用的是嘉立创eda,有不如意的地方还请坛友们指正。

实际PCB跟电路图有点区别,STM32的VDD,VDDA多加了几个100nf电容。第二图的框是贴12864屏的,唯一的按钮是校准按钮。

网友A:
50ma量程,采样电阻用的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ma量程,采样电阻用的哪种

准备用国产的ee低温漂电阻,阻值100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用国产的ee低温漂电阻,阻值100欧吧

条件允许上金属箔吧,无感超低温漂,就是有点贵~

网友:
布局不是很美观

楼主:
确实,没经验,主要要开个槽,12864的屏幕的排线要穿过来,然后几个主要元件怎么放自我感觉都不太好,最后就这样放了,然后用的自动布线,部分线路自己看着不好手动调整了。

网友:
对于INA226采用20毫欧分流电阻就可以分辨出1毫安电流了,用不着那么大的分流电阻,如果想提高精度,用50至100毫欧的分流电阻都足够了。

网友:
电流感测线,按差分走线,另外,走线完全可以走上面,下面保持完整地。

楼主:
自己更新一下,已经初步能读取电压电流了,更正一下,采样电阻不能采用100欧姆,Full-scale range = 81.92 mV,100欧姆只能采到0.8192mA,采样电阻改为了0.1欧姆,电流最大采到819.2mA,满足要求了。

网友:
新站活捉大佬

网友B:
你误会了,我是菜鸟

网友C:
看你的电路板,就能知道你的这个电路绝对调不出好的参数,像这些高精度的模拟电路,对PCB的设计还是有些要求的,如果说错,请莫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误会了,我是菜鸟

太谦虚了,老站这个RFID模拟卡还是是参考您的电路和程序做的呢: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68384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电路板,就能知道你的这个电路绝对调不出好的参数,像这些高精度的模拟电路,对PCB的设计还是有些要 ...

没事,知道自己的分量,第一次,只求能跑出结果,好歹现在能用了,读数跟万用表前几位都一样的

网友:
X宝上买的也是这颗mcu,电流电压表,0-30v  0.-3A,  测试过同F117C 比较 电压最大差一个字 分辨率10mV , 电流自动换档1A一下分辨率1mA, 误差最大2个字。
元件布局走线有待提高,电源处理好会好很多

网友(2020-11-12):
捷配新注册会员,送一张免费打样券先体验下。
https://www.jiepei.com/G694,注册码G694;可以免费打15x20cm以内单双板和10x15cm以内的四层板,5片。包邮的打10x10cm以内
(注册后私信我客编或注册手机号领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