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我的移动电源电芯坏了可以换手机电池上去吗?

楼主(2019-10-04):
今天精力充沛,就把前段时间坏的移动电源修一下看看能不能修复。我观察一下外面没有发现一颗螺丝,就想着会不会藏在贴纸底下了。观察了一下受力位置和贴纸的位置觉得可能性很小,于是想了想怎么不上网搜一下看看别人拆过没有,结果真的让我找到一个贴跟我的移动电源是一模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55076
看了别人的贴知道这个电源是卡扣设计的没有螺丝

我用进力气去撬

网友:
电芯不爱坏,检测板子

网友A:
18650可以用聚合物换,注意饱和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650可以用聚合物换,注意饱和电压

你好。我的意思就是我不是专家。不太懂。我是用我初中的物理知识想去解决问题。我发帖是想大师保驾护航一下啊。直接拿体积跟移动电源尽量匹配的并联几个手机电池进去替换掉已经腐蚀生锈的18640会不会有什么关系?手机的电池自身已经包含电源保护板之类的东西我只是把正负电极接驳进移动电源的电路板可以吗?

网友B:
手机电池去掉保护板再替换,担心保护板限制充放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电池去掉保护板再替换,担心保护板限制充放电电流

这会爆炸吗/?比较替换过了

网友:
可以,就是一般手机电池的容量偏小。没有必要,而且现在移动电源价格便宜。

网友:
只要你能塞进去就行

网友:
这个电路板太差了,不值得换。

网友:
手机电池你看看电压,满电4.2V的可以并联上去,满电4.35V的装上去充不满浪费了。电芯充到电压一致就并联,不用充满也可以,并联后接上去就是了,这山寨方案自带保护板不用电池上面的保护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会爆炸吗/?比较替换过了

本身人家电芯就没保护板

网友:
手机电池换上去没什么意义吧,手机电池容量本来就不大,新电池价格也高,旧的容量更小

网友:
可以,充电宝都是并联的,注意正负极就可以了

网友C:
除非是大容量手机电池2个并联,不然还是买18650电池吧。国产倍量全新的貌似七八块钱一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非是大容量手机电池2个并联,不然还是买18650电池吧。国产倍量全新的貌似七八块钱一颗。 ...

18650我大量坏的笔记本电池未拆解呢。,要多少18650都有啊

网友D:
我有一个和你这个一样的,也是电芯不成了,直接换上两个ipad拆机电池,一样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和你这个一样的,也是电芯不成了,直接换上两个ipad拆机电池,一样杠杠的 ...

哈哈 ,是吗??放得进去吗 ?我拆了一个红米NOTE1的电池发觉体积刚好

网友:
一般都可以用的,只要放进去就成,当然多个并联内阻低电流大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