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因70周年国庆,分享风行电视g65y不定时关机维修记

楼主(2019-10-04):
   家里的风行电视用了一年多点坏了。以前三四个小时不定时关机,后面越来越严重,快的时候,只能坚持一会儿。冷机的时候可以坚持半个小时,关机后,又进入待机状态,还是能开机的。实在忍不了,反正已经过了保修期了。决定自己拆开看一下,检查维修,谁叫我们都是数码达人呢!,此问题百度的一下,应该是有什么零件在温度升高以后阻值有变化,断电保护了。而且应该是在电源部分。这类问题的话是最麻烦的,冷机状态下又检查不出来零件好坏,只有在温度高的情况下。零件坏的状态才出现。所以我采用最笨的办法。我们电视机开机以后,用电吹风机热风吹零件,最终查到的问题是tl431aa,这个高精度稳压三极管有问题。拆开测量了一下好的,手上没有tI431aa,决定用tl431ac更换,这里我要说一下为什么要用ac更换?Ac的话温度,最高可达到125度。AA的话稳定运行只能小于70度,更换了这个问题解决,一分钱也没花。

网友A:
果然是维修达人!
“”最终查到的问题是tl431aa”最有技术含量的部分一句话带过了!

网友:
换作我,面对一模一样的各种原件,只能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维修达人!
“”最终查到的问题是tl431aa”最有技术含量的部分一句话带过了!
...

主要是吹风机吹到这个位置,电视机马上就断电,查零件的话肯定从大的开始。如果还没有查到的话,可以用电烙铁放上去。一个一个零件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吹风机吹到这个位置,电视机马上就断电,查零件的话肯定从大的开始。如果还没有查到的话,可以用电 ...

学习了,非常感谢。经验不是谁都能总结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非常感谢。经验不是谁都能总结出来的。

如果没有发现问题、总结问题的能力,那说明自己没有从事维修的天赋。还是乖乖的去赚钱,买新东西用吧。

网友(2021-11-20):
厉害,我的好像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