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垃圾佬] - 粗拆一个无线遥控220V开关

楼主(2019-10-04):
[垃圾佬] - 粗拆一个无线遥控220V开关

来源:一个较大的220V照明灯盘上拆下来的。

拆之前:

脱光:

可以看到三个继电器, 4个三极管(其中三个象是继电器驱动),电容,14脚IC一个(没找到型号),  无线接收模块(架空):

大电容,IC,无线接收模块

侧拍无线接收块:

弱弱的问一句,这遥控频率是多少?有什么利用价值么?

楼主:
图片乱了,请问一下怎么调?
找到了,作者点"编辑",就可修改。已调。

网友:
遥控频率是315或者433MHZ的。

网友:
这东西遥控器不见了,怎么配?

网友A:
咱也捡了一个一样的,没遥控器,静待大师佳音,配好后敬请告知一下,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咱也捡了一个一样的,没遥控器,静待大师佳音,配好后敬请告知一下,先谢谢了。 ...

大侠你先上

网友:
这个我貌似也有一个,还有一个不带无线模块的

网友:
今天翻出看了一下,和大师的不大一样,有变压器,两继电器,有三只微动开关,牛动操作是好的,也没人遥控器,主芯片SNBP2602BPB,24C02D,就这东西。
wechat_upload15703668205d99e5648ab6b
wechat_upload15703668465d99e57e8c806

网友:
这么巧我也从被丢掉的吸顶灯上拆了一个,也没遥控器

网友B:
松瀚 的mcu,这是很多年前的设计了,现在一个带接收的mcu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瀚 的mcu,这是很多年前的设计了,现在一个带接收的mcu搞定,,

大侠是专业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