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士日立大有威克士

楼主(2019-10-04):
高壹工机(日立)DH18DBL、大有5401、威克士WU388、博世GBH180共计四款20V锂电锤和一款博世插电轻型电锤GBH2000DRE <iframe src="//player.bilibili.com/player.html?aid=69105212&cid=119767736&page=1" scrolling="no" border="0" frameborder="no" framespacing="0" allowfullscreen="true"> </iframe>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9105212/

网友:
评测写的很好,也很费事费力 。

网友A:
没有钢筋的混凝土也能触发电锤安全离合?

网友:
工叔的评测下本,我准备把我手上的GBH180换wu388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钢筋的混凝土也能触发电锤安全离合?

打混凝土的孔,只有钻头够长,当排屑不畅就会,力小的直接停转,喷点水更明显

网友:
大有的5401居然跟威克士差距不大!可见威克士的参数有多虚!

网友:
看了视频后对我的大有还是很满意的。

网友B:
如果要是按照{价格}来做对比,选择日立这款本来就比他们高一头,最简单的在咸鱼找全新正品的裸机价对比就知道了,日立dh18dbl裸机998,博士gbh180裸机259,威克士wu388裸机228,大有5401裸机269,其他三款的价格连日立的零头都不到还比什么?根本都不对等。

你要是说我们不看价格我们就看性能,那好我们再说焦耳,因为这很大影响评测的多个项目。

日立是2.6J的,其他品牌那也应该用同等焦耳的,
大有就不能用5401了应该用5402,也是2.6J,
博士应该用,GBH18v-26 ,同样的2.6,
威克士wu388基本上持平2.2的不用换,
但是同样价钱能买威克士的wu398高达5焦耳

如果要是用这4款在做测试才算是旗鼓相当的无论是动能上还是价格上,当然不可否认日立也确实是这几款里外观最漂亮的,加上吸尘组件也是最炸眼的,虽然博世gbh18v-26也带吸尘组件但是价格高出不少,也算是日立的良心了吧,虽然UP主开头提及了日立比其他的参数要高,但是在评测中,观看者也并不会注意其具体参数,过程中还是会影响他人对其他品牌的判断。

评测应该客观的选择同级别设备,不应给其他人一种“品牌假象”,那不就田忌赛马了么。

网友:
而且还有博士的那款是有刷的,用个有刷的跟其他的无刷的比真的可以。

网友:
不同级  有什么好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是按照{价格}来做对比,选择日立这款本来就比他们高一头,最简单的在咸鱼找全新正品的裸机价对比就 ...

这个评测是日立公众号推送的,我自己本身用的全部都是大有。娱乐评测大家不要当真。

楼主:
性价比最高的感觉就是大有的540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是按照{价格}来做对比,选择日立这款本来就比他们高一头,最简单的在咸鱼找全新正品的裸机价对比就 ...

大有269你能买到,博世2百多你能买到,咸鱼上面那是一个电池的价格,裸机最起码要320多

网友:
工叔的视频真良心,看完视频感觉5401的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有269你能买到,博世2百多你能买到,咸鱼上面那是一个电池的价格,裸机最起码要320多 ...

你还别说我当时找完特意都截图了,那时候都是有货的,现在都出了,不过还好截图还在,博世还真是259裸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还别说我当时找完特意都截图了,那时候都是有货的,现在都出了,不过还好截图还在,博世还真是259裸机 ...

他这个是电池价格,我在这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他这个是电池价格,我在这买过。

我特意问的卖家,你要是想要直接可以拍。

网友(2019-12-14):
引用 网友B:
我特意问的卖家,你要是想要直接可以拍。

我说大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