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编,编,编花篮,编出一条数据线

楼主(2019-10-04):
闲着没事编一条数据线用用,充电可以,连电脑也行

网友:
这样简单粗暴。

网友:
就编吧!编的是花篮,结果变成数据线了,谁信?

网友:
想起了网上的“手工编织耳机线”。。。

网友:
突然看到那些年老房子花线掉着个白炽灯

网友:
想看看你编usb3.1线

网友A:
这个线充电可以,传输数据情况下信号完整性估计会有些问题。

网友:
我觉得数据线买一条好点的算了,一般硬点的有屏蔽层和PVC热缩管,软点的面条等是多股导线没屏蔽层。我几年前买过旧的特软航模导线,自制过几根充电线,做失败过一根一分二数据线,因为缺少HUB分流主控芯片,手头没有特细利兹线等。

网友:
不管是线还是帖子,编的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线充电可以,传输数据情况下信号完整性估计会有些问题。

usb2.0问题不大,至少这也是有规律的对绞线,只是阻抗有点跑,3.1的估计是不行了

网友:
卧槽,这是小学那会我们班女孩子玩的东西,当时我少女心情况特别严重,也就凑那一起玩。现在都忘了,少女心情况丝毫没有减少

网友:
这线这么粗充电应该很爽

网友:
你咋跟我学 我早就做好两根 服役中了

网友:
这种不错,原来这一周,那移动硬盘,一般的数据线带不动,这种的话就没问题了。

网友B:
传说中的双双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说中的双双绞线

我看是四根啊

网友:
双双是多少?

网友:
问题是单根四绞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