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usb声卡同轴光纤间断的吱吱声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9-10-04):
几年前买的usb声卡,有光纤输出,输入dac有间断的一颗一颗的吱吱声,改了同轴输出还是有间断的吱吱声问题(用3.5耳机输出接口不会有吱吱声),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大神求助?

研究半天,问题出在晶振频率,12m频率对应48k,我播放器设置是44.1k,这个设置成48k就行了!感谢那个兄弟的提醒!

网友A:
时钟可能有点不同步,

网友B:
啥芯片啊,感觉有点简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可能有点不同步,

谢谢你的提醒,就是时钟不一致,设置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可能有点不同步,

换了dac的晶振一样有,反而有低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芯片啊,感觉有点简陋。

低端的吧,是不是芯片问题

网友:
我觉得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