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这个颗粒可以用什么主控

楼主(2019-10-04):
插电脑上会死机,插硬盘盒里也会死机,想拆了做U盘,但是打标了看不出原本的型号

网友A:
海尔的拆机盘?

网友:
买支持最广的3267 3268来弄一般都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尔的拆机盘?

是的,机械师本子里的,

网友B:
先看看什么主控,慧荣的话可以量产一下

网友C:
我建议你把贴纸揭了看看主控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什么主控,慧荣的话可以量产一下

SM2256k,连上电脑就死机,能量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建议你把贴纸揭了看看主控再说

是sm2256k的主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SM2256k,连上电脑就死机,能量产吗

需要短接尾部的ROM再上电,然后才能用量产工具量产

网友D:
得先掏15块钱买个M.2转SATA的板子然后接USB转SATA的硬盘盒子上

网友E:
可以帮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帮开卡

可以远程指导吗,我尝试开卡一直pretest

网友:
3281支持 我开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得先掏15块钱买个M.2转SATA的板子然后接USB转SATA的硬盘盒子上

哈哈,我开好了,跑了一圈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