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博世电池保护板怎么接

楼主(2019-10-04):
哪位大神告诉我这保护板CL1,2,3,4怎么接啊

网友:
就接个正负就可以了,其他可以不 用管,博世18V早起都是直接正负极的。

网友:
你的那个是5串,这个是4串的,以此类推

网友A:
不知道你看不看得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看不看得懂

淘宝买电池保护板的时候,卖家建议是由负极向正极方向一个个焊接,B-、B1、B2、B3......B+,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是这么做的,没出过问题

网友B:
这哪是什么保护板,正负极直接引出,没有可控的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哪是什么保护板,正负极直接引出,没有可控的开关。

虽然看起来是直接引出,实际是带保护的。控制的检测部分在CL1+-CL4+这几个检测点。任意一节电池失压或者超压,都会触发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