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纸箱内翻出的充电器和数据线

楼主(2019-10-04):
纸箱内翻出的充电器和数据线,有用吗?

18对

网友A:
电流有点小,如今时兴快充,用电流大的。

网友:
5伏1安的最好,发热适当,速度也可以接受

网友:
五福一安的吗?D平衡充最合适了,18串都够了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

网友:
用于夜间充电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有点小,如今时兴快充,用电流大的。

后来好像有不少高性能开关电源,已经放弃反激式电源方案,至少采用正激电源。更好的高功率比初级高压侧采用四管高频逆变,次级低压侧采用四管同步整流桥,可以完全利用开关变压器。最好的还有多开关变压器多相供电电源,低负载和空载只用一个开关变压器,和跳周期低静态电流调制,中负载启动两三个开关变压器,大负载启动全部开关变压器。。。不过楼主的电源适配器,加上供应那一百件起批4056充电板,挑一批相对一致的4056充电板,可以做一个电动车锂电池组平衡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后来好像有不少高性能开关电源,已经放弃反激式电源方案,至少采用正激电源。更好的高功率比初级高压侧采 ...

如今都时兴快充,个人认为,快充对电池没好处,电池寿命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今都时兴快充,个人认为,快充对电池没好处,电池寿命短。

确实是,好像有些手机充电小板,有快充烧芯片的缺陷,另外会让电池更快的充气鼓包,1A电源留着也不错,平时给手机慢充,只有外出带个快充电源和专用线应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好像有些手机充电小板,有快充烧芯片的缺陷,另外会让电池更快的充气鼓包,1A电源留着也不错,平 ...

快充确实对电池有害,有钱人就另当别论了,不缺钱,坏了再买新的。

网友:
为什么现在还会有人相信快充坏电池这个谬论的呢???9102年了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