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已解决,就是水位开关坏掉了】洗衣机进水不止,是不是水位开关坏了。

楼主(2019-10-04):
老洗衣机了,前天晚上开机洗衣服的途中突然水位失灵,现象就是进水不止,一直进水,不能达到指定水位后停止进水。
进水阀应该没问题。只是水位检测可能坏了还是失灵了,导致进水停止信号无法反馈回来,就不能自动关闭进水阀。

这个是洗衣机的电路图,上面写的很清楚。水位开关又红线和灰线连接。就是下面的这个。

我现在不明白的就是,这个水位开关没有检测反馈电路,正常情况下,这个水位开关应该有个反馈电路才对呀,怎么就是连一根空气管子到筒壁上就行了呢?

这个开关是如何检测水位到了正确的位置的呢?

上面的水位开关通过一根空气管道连接到滚筒的这里。

请问各位,

这个进水不止的情况是不是水位开关坏掉了。

这种水位开关的反馈电路在哪里????他是如何检测水位已经到达正确 的位置的。

请指点一下。。。。谢谢

【后续】换掉水位开关后问题解决,看来的确是水位开关坏掉了。

网友:
把水位开关2根线短接下试试

网友:
这种是压力开关,查查开关触点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A:
会不会是上水阀门坏了,我的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进水阀门拆开清洗干净就行了。我的十年的洗衣机,就这样修复

网友:
把这个空气管子下面拆下,吹气看下水是不是能停,一般换根空气管就行,如果吹气不停,就要换这个水压开关了

网友:
洗衣机都是水压式的多啊!水管没漏气的话就是水位开关或电脑板。

网友:
我的是漏水不止,后来是发现是防水阀回不到位了。换了一个电机问题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上水阀门坏了,我的换了一个就好了!

哪个是上水阀门??是进水阀吗?

网友:
这个,有几方面原因,一是水位开关损坏,二是压力管漏气了,三是驱动电路失效了。

网友:
又是三洋,假洋鬼子合肥垃圾货,我家三洋xqb60-M808也是不断放水没得停,而且是间歇性的,在保修期内师傅来了几次,上门的时候却又没问题,最后我拍下视频给他看,折腾了几次,最后换了好像叫啥电机才解决,后来过保又出现洗衣机盖报错,我上网查了下,是机盖开关接触不好,自己拆开搞好了

楼主:
为什么????到了指定的水位不停水应该是没有给信号才对呀!!!

网友B:
电磁阀坏了吧,水位开关一般不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阀坏了吧,水位开关一般不容易坏

你讲的电磁阀是不是指进水阀,如果进水阀坏了,那应该一开机就会进水,我这个一开机不会进水,只有启动的时候才会,不管水位阀如何调节,都无法使进水停止

网友:
你试下这样操作:万用表电阻档两表笔插入进水阀的红线黑线里,然后拆下图4的水管这端,用嘴吹气,看表笔是否有阻值出现,没阻值的话,就是进水电磁阀线圈开路了。可以换了。

网友:
第三图的那个有红线、黑线连着的就是进水阀,也叫 进水电磁阀, 如果水压气管没漏气的话,多数是 进水电磁阀的问题。

网友:
我家西门子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是那条管子老化开裂了,重新换过一条,问题就解决了。不知你的属于这种情况么

网友:
线给老鼠咬断也是可能的。

网友:
图三,红灰线量下线阻,
同时吹软管,应该会通断状态,软管各接口也看下是否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