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一个老版的朗科u903 32G的量产 主控IS917

楼主(2019-10-04):
我有一个老版的朗科u903的量产 主控IS917 拆盘发现是双面贴,不上图了。

 设备描述 [M]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Netac OnlyDisk)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00
 当前速度 极速(SuperSpeed)
 电力消耗 304mA
USB设备ID VID = 0DD8 PID = 2004
设备序列号 PSH3A000000000000000714
设备供应商 Netac
 设备名称 OnlyDisk
设备修订版 1075
产品制造商 Netac
 产品型号 OnlyDisk
产品修订版 1.00
 主控厂商 Innostor(银灿)
 主控型号 IS917-D1 - FW 81.01.00.00
闪存识别码 8984643C - Intel(英特尔) PF29F32B08MCMFS - 2CE单通道 [MLC-16K] - 总容量 = 32GB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PF29F16B08LCMF123S x 2片通道 x 1通道
[2CE]PF29F32B08MCMF123S x 1片通道 x 1通道
[1CE]PF29F16B08LCMFS x 2片通道 x 1通道
[2CE]PF29F32B08MCMFS x 1片通道 x 1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8984643CA90C        --------
8984643CA90C        --------
但读写速度比较蛋疼,一直想量产,看看能不能读写速度有所改善。

这个写速不管了。但读速只有40多M是有点过份了。
于是这两天有空我决定试试量产,
我用的是量产部群的 Innostor_917LFA_MP_Package_917102L1-2 想想是能下载的最新的版本
我把U盘插在USB3.0的端口上,发现能完整识别,觉得有戏,就开始设置量产密码是0000

但连续失败多次,不管是用黑片模式或正版模式,
后经过多次实验
采用以下设置,终于成功。
一般设置
1强制使用指定的FLASH ID 容量自动计算
2正片模式
3FLASH抹除 DDR模式
4优化模式,速度优先
5低级格式化
扫描设定
1   扫描级别 全面扫描3
2   扫描模式 正常
3  ECC  15
4 只扫描不开卡 不选去勾
见图
量产成功后测试

写速和以前一样,但读速涨了一段,在DDR设定上,不知有没有关系,有空下次再试一下
完工

网友A:
为什么速度会变快?难道厂家还故意把速度做慢?肯定是有什么原因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速度会变快?难道厂家还故意把速度做慢?肯定是有什么原因的吧

可能厂家为了效率的原因,并不做低级格式化或擦除等操作步序。或DDR加上级数!或其它的参数!

网友B:
倒数第二张的是什么测试软件?可否上传一下

网友:
深度学习的文章,不错

网友:
以前有过is917的这个盘,量产后速度挺好的。后来丢了。
后期批次的这个盘都换主控了,速度大大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数第二张的是什么测试软件?可否上传一下

就是urwtest_v18 网上一大把,随便搜

网友(2021-04-24):
求量产工具  求量产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