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一个钓鱼洗手器

楼主(2019-10-04):
同事的洗手器,开关不管用了,拆开看看,开关触点打磨一下,重新焊上,满血复活
水泵进出水管子接头密封不好,有些漏气,改天再研究研究上点胶

网友A:
钓鱼穷三年此话果然有道理!

网友B:
为何钓鱼要专用洗手器?

网友:
不钓鱼就不能用?

网友:
现在钓鱼装备越来越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何钓鱼要专用洗手器?

把鱼钩从鱼嘴里退出来手上都是黏黏糊糊的粘液

网友C:
买这玩意有意思吗?还找不到地方洗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这玩意有意思吗?还找不到地方洗手?

你没钓过鱼吧,说这话

网友:
就是个水泵呗。插水里  电动, 要是手扫感应开关就更好了。哈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钓鱼穷三年此话果然有道理!

汽车穷五年更有道理,不过加上限行限购,我家里更不会买汽车。其实楼主的钓鱼洗手装置,可以用最大号的打气喷壶装水替代,再带一块肥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汽车穷五年更有道理,不过加上限行限购,我家里更不会买汽车。其实楼主的钓鱼洗手装置,可以用最大号的打 ...

一块毛巾解决得事何必这么麻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