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一款广告播放机并改造为插卡式mp3播放机

楼主(2019-10-04):
某日响起了敲门声,快递小哥送来了一个包裹。心想最近没网购呀?疑惑中打开包裹,原来是免费送上门的保健品广告播放机。电源一开广告就自动连续反复播放了起来,声音还挺大。但对于身体倍棒的我来说这玩意就是个垃圾,弃之墙角。今日国庆放大假,天太热,高速堵,无处可玩。闲来无事就琢磨把这个广告播放机改成插卡式mp3音乐播放机,用来听歌听相声小品来个废物利用,让假期有点乐趣,岂不快哉。于是立马开拆,也让大家一睹为快。

拆开机身后发现,线路板上内置了一个USB母座,上面插了一个裸身的U盘,不知是多大的容量。见鬼,这U盘插到电脑上竟然不识别,算了不要它了。于是把这个USB母座焊拆下来,再在机身右侧开了一个长方形孔槽(开这个孔槽颇费了一番工夫),把USB母座安装于孔槽内并固定好(这个也费了一番脑筋)并飞线接好4根数据线。终于大功告成,插上一只U盘,顿时一下午的疲劳随着优美动听的音乐而烟消云散。
谢谢观赏!

网友A:
没啥用  连个上一首  下一首  暂停键都没有  感觉就是个垃圾产品

网友:
那个音乐文件可以用ghost打开,论坛有人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用  连个上一首  下一首  暂停键都没有  感觉就是个垃圾产品

有一个按键,短按是暂停,长按是下一曲。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按键,短按是暂停,长按是下一曲。

u盘进windows磁盘管理建立分区就行了,这个自带的u盘不错的,比黑胶好多了,虽然容量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按键,短按是暂停,长按是下一曲。

有可能是被设置了隐藏分区,上DiskGenius看看

网友B:
重要的手艺照片没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要的手艺照片没拍啊

抱歉,那个是纯手工操作,比较粗糙丑陋,没好意思拍出来。反正合上机壳一遮百丑,驴屎蛋子外面光。只要功能正常就算达到目的了。

网友:
还好不是加密的解码芯片,有点良心。

网友:
这种插到电脑上不识别的U盘,一般是UNIX分区的,可以使用OTG线连接到手机上,一般可以识别,还可以查看U盘容量大小。

网友:
我怎么就没有遇到过这种好事?

楼主:
这个芯片在网上没有查到,不知是个什么芯片?哪位知道的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C:
干电池的,用不起,改成18650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电池的,用不起,改成18650就好了。

改18650锂电空间不够,但可以不用干电池,用镍氢充电电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18650锂电空间不够,但可以不用干电池,用镍氢充电电池。

那还差不多?用干电池太费电,玩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还差不多?用干电池太费电,玩不起。

为减少镍氢充电电池卸下再拿到充电器上充电的麻烦,昨晚又增加了一个USB母座和LED绿色充电指示灯。这样就可以利用手机充电器直接给电池充电了,且可以边听边充电,甚至不装电池也可以播放了。哈哈,这下可就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减少镍氢充电电池卸下再拿到充电器上充电的麻烦,昨晚又增加了一个USB母座和LED绿色充电指示灯。这样就 ...

好主意,这样是方便多了。

网友:
优盘是256M的,我也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