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12伏29安的开关电源~百迪弗BDF-350-12

楼主(2019-10-04):
朋友送的,通电测试一切正常。各位老师看看用料还可以吧。

楼主:
29A这么大的电流哪里用好呢?

网友:
总觉得变压器不够大,有虚标嫌疑。

网友:
29A长期工作有点玄

网友:
长时间29A的话,好像风扇散热不够,需要换成三洋4056风扇散热应该够。

网友:
做工比较好,用料可以,省掉了电压变换开关比较适用国内使用。

网友:
做工可以,里面也挺工整的

网友:
经典494方案,这电源在同类产品中做工还算不错的,应该不是小作坊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