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种24pin转20+4pin的线,可以给20pin的蜗牛星际电脑用吧?

楼主(2019-10-05):
台达的电源,但是原带的是24pin的。而蜗牛星际的主板是20pin的。可以用图中的转接线用吧?
这电源便宜量又足

插口是品字的

侧面很薄

接口类型之一

接口类型之二

买的这种24pin转20+4pin的线,可以给20pin的蜗牛星际电脑用吧?

只用这头的20pin,可以给蜗牛星际电脑用吧?

网友:
放心用,电压对的上就行了的。
我还把20P改24P用过呢。

网友:
转接线可以用,如不用转接线可将多余的4PIN裁掉就可以用了

网友:
不错的电源,台达牌子,硬启动也可以给其他的玩意用。

网友:
直接插都能用,多的4PIN露外面就行了,但可能部分主板旁边有电容等高的原件就没办法了,只能切掉或者用转接线。

网友:
可以用的,这样还更方便

网友:
为啥要转接……那四个直接不插就行了

网友:
原来24根 用20根的插头一样用。 额外四根是加强供电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A:
电源不错。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错。哪买的?

咸鱼有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