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悦米机械键盘改色、改插拔轴。

楼主(2019-10-05):
  键盘是2016年买的,没用两年就开始出现按键不好用的情况,小300块钱的东西开始没舍得换,坏了轴就拆开清理清理,将将就就的用着。到今年坏的键更多了,拆修一次实在是麻烦的要死,遂换了新键盘,旧键盘扔一边吃灰去了。国庆前突然在网上看到机械键盘改热插拔的文章,于是又想起这小300块的垃圾来,想着这货吃灰太浪费了,把它改成热插拔的,这样再有坏的轴就可以随时拆下来修修,放到上班的地方用用还是不错的,而且高兴了还可以换换其它轴换换手感体验一下。于是国庆前下单买了空心铆钉,趁国庆节期间有空,动手改造一下。

  下面的照片是上次修键盘灯的时候拍的,因为只有白色的,而我喜欢黑色的,所以换了黑色的键帽,键盘面板是白色的,下面的外壳是铝本色,趁这次要拆键盘,准备全部黑化处理,把它整成全黑色的。

先拆掉所87个键帽

拆出PCB板,上面的黑色的钢板夹在轴体和PCB之间,是取不下来的,改热插拔后就要指望它来固定轴体了。

用吸锡器拆掉所有轴体,87个按键174个焊点,对耐心绝对是极大的考验,还好键盘不是104键的。

轴体拆下来后测了下好坏,结果坏了这么一堆,这还没算以前修过的一批,TTC的轴真TM垃圾。

网上买的1.3*3的空心铜铆钉,200个2块6毛钱,真是便宜,键盘死而复生就指望它了。

焊的时候一排排的焊,放好一排铆钉,用纸胶带粘好,反过来焊好,然后再焊下一排,整个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

下面是焊好的铆钉,注意焊锡不要弄到孔里。

焊好全部铆钉的PCB板。

整整齐齐的还是挺养眼的。

再看下反面,顺便检查下有没有不良焊点。

轴的引脚稍微向上方弯一下,这样安装好后才能和铆钉良好接触。

下面是装完所有轴体的PCB板。

还是挺壮观的

面板和底壳黑化,用的是磨砂黑的自喷漆,效果还不错。

  下面是安装好轴体的PCB和喷好漆的面板及底壳,底壳上白色的是橡胶防滑垫和带防滑垫的撑脚,因为不能给它们喷漆,所以依然是白色的,不过没关系,这些都在下面看不到。

装配好的键盘,整体效果还不错,坏的轴也都修理过了,插电脑试机所有按键正常,等假期结束就可以拿去用了。

网友A:
接了个大工程,请问自喷漆是如何固化的?我买的那种手摇自喷漆久了一碰就掉,试过喷完色漆后再喷一层光油略好点,但还是不耐造......

网友B:
铜铆钉久了不是会氧化吗?到时候接触不良怎么搞?

网友:
工程有点大,考验耐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铜铆钉久了不是会氧化吗?到时候接触不良怎么搞?

多插拔几次就好啦吧?

网友:
16年搞过一次,银色钢板打磨喷黑,之前不会用烙铁,拆装之后就很熟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了个大工程,请问自喷漆是如何固化的?我买的那种手摇自喷漆久了一碰就掉,试过喷完色漆后再喷一层光油略 ...

1 表面用细砂纸打毛
2 用餐洗净彻底清洗去油
3 彻底清洗去除餐洗净
4 每次不要喷太厚,按住扫过一遍就行,不要在一个地方反复喷
5 每次彻底晾干后再喷下一层
6 上光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1 表面用细砂纸打毛
2 用餐洗净彻底清洗去油
3 彻底清洗去除餐洗净

感谢坛友解惑,工序果然一点不能马虎,认真记下学习了。

网友C:
这个没一天的工夫完不成吧

网友D:
弄成可插拔容易氧化,还不如不弄或者买个支持插拔轴的机械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成可插拔容易氧化,还不如不弄或者买个支持插拔轴的机械键盘

花2块多钱废物利用一下还可以,再弄个键盘就没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一天的工夫完不成吧

没有大空,都是抽时间弄的,花了好几天,要是有功夫的话几个小时搞定。

网友:
铜铆钉里面加点凡士林之类的,杜绝氧化效果还是可以的。
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轴的插片上会有点黏糊糊。控制一下量,应该可以的。

网友E:
十几年前买电脑带的键盘现在还好好的用着,去年买了一个二手的机械键盘,更换了许多轴,过几天又出现不行的了,换回老键盘到现在好好的用着,不要迷信机械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十几年前买电脑带的键盘现在还好好的用着,去年买了一个二手的机械键盘,更换了许多轴,过几天又出现不行的 ...

国产轴目前用过TTC和凯华的,都挺垃圾,坏的又快又多,前阵刚换了个樱桃原厂茶轴的,目前使用中,看能不能用住吧。至于薄膜键盘,没用过机械键盘的用起来没什么感觉,和机械键盘一比那手感就差多了,我是最早从286用过来的,那时全是机械键盘,也是那时候练的打字,当时没什么感觉。后来就用薄膜键盘,也没啥感觉,直到后来给一哥们修386电脑,配的键盘手感极爽,这才想起来弄把机械键盘玩玩。用上了就再也不愿换回去了,特别这两年键盘的价格便宜多了,也算买的起了,就不愿再用薄膜的了。

网友F:
这样改不会出现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十几年前买电脑带的键盘现在还好好的用着,去年买了一个二手的机械键盘,更换了许多轴,过几天又出现不行的 ...

机械键盘确实不如薄膜键盘耐用,吹嘘机械键盘传家宝的都脑子有毛病,轴体是弹片导电结构,非常怕水汽、灰尘,甭管你cherry轴还是国产轴,都不行,要不信,你进网吧试试?一口可乐就可以让你键盘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改不会出现接触不良???

会,不过没关系,接触不良拔下来重插下就好了。

网友G:
思路、手法都值得我这样的菜鸟膜拜。只能看,不能学,因为没那技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思路、手法都值得我这样的菜鸟膜拜。只能看,不能学,因为没那技术啊

这个不需要什么技术,不需要什么懂什么电路原理,会用吸锡器和电烙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