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TP4056充电板Mircor USB 口改Type-C接口

楼主(2019-10-05):
  TP4056是非常好用的一款锂电充电芯片,因为经常要用,所以几乎每次买电子配件时都会顺手买点TP4056充电板,可惜因为买的比较早,接口都是MicroUSB的,而因为所用的手机早就改用Type-C接口,家里基本上都是Type-C接口的线,MicroUSB的线基本没有了,想用充电板的时候就到翻箱倒柜的找线,非常麻烦。前几天买配件时顺便买了点Type-C的母座,今天没事试着替换了一下,效果还不错,就把方法整理一下,供大家参考,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试试。

下面是要换接口的充电板和Type-C母座。板子带锂电保护,不带保护的板子也可以换,方法差不多的。

因为引脚的顺序和间距差异很大,所以PCB板要稍加修改,具体改动参见下图。

我买的母座是卧式穿孔的,也需要改造一下,把固定用的插脚扳平并去掉一个(参见下图)

要实现正反随便插需要把两则的GND和VCC引脚分别连接起来,中间的数据引脚就不用焊了。

插线测试工作正常,改造成功。

网友:
这样折腾太麻烦,所以我用红包买了成品

网友:
楼主细心啊,我是没有热风枪也没那耐心,还是7块8买两个转换头算了

网友A:
这么便宜了还折腾
话说TP4056充电发热好大,你们是这么解决的?我改装的LED台灯冲了一会电后芯片过热电流降到只有0.2A左右,要充满两节并联18650锂电池要几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便宜了还折腾
话说TP4056充电发热好大,你们是这么解决的?我改装的LED台灯冲了一会电后芯片过热 ...

加散热或者多块并联

网友:
太麻烦,还是找线方便些。

网友:
不是早就有typec的了吗,我现在还没有typec的设备呢

网友:
折腾的不亦乐乎!
不是价钱的问题,支持你一下……

网友:
折腾有乐趣

网友:
不错。充分体现了DIY精神。

网友:
手里有typec的座子 就改一下,没有就直接买typec成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便宜了还折腾
话说TP4056充电发热好大,你们是这么解决的?我改装的LED台灯冲了一会电后芯片过热 ...

使用ETA6002直接代替垃圾线性方案,发热再见。还支持动态电源路径管理。

网友:
谢谢分享,看来也有必要改一下

网友:
动手能力真是强

网友C(2020-01-31):
这个芯片充电太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充电太慢了

什么芯片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使用ETA6002直接代替垃圾线性方案,发热再见。还支持动态电源路径管理。

直接换?还是另画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还是另画板

两者很相似,但是肯定不能直接代换,只能画板,但是外围元件都差不多,就是多了个电感,布线也容易。

网友:
改板费劲,直接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者很相似,但是肯定不能直接代换,只能画板,但是外围元件都差不多,就是多了个电感,布线也容易。 ...

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