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偶得一块82年华光SZ2旁轴相机,向各位坛友请教一些原理

楼主(2019-10-05):
很古老的老相机了 给他配了卷伊尔福400的黑白片
家里应该有一个老姐摄影课用的显影罐,可以自己冲扫
也不知道这个相机有没有胶片值钱。。
不是很接触过胶片摄影 00后也没见过这么高端的东西
疑问就是这个相机的快门时间是怎么调整或者说是固定的多少?
还有就是怎么确定相机是否对焦正确,只能目测测距?
测光表上都是快门时间和光圈对应的数据 这个相机不能调整快门速度怎么使用测光表?
欢迎各位坛友讨论指教~

网友A:
这种相机是低端没有测距机构,对焦靠估计距离调节距离环。

相机没有调节快门速度的地方的话一般是自动快门,自动根据光强来调整快门。但是你这个相机没有光敏元件,所以并不是自动快门,所以应该是固定快门,一般是1/125秒,通过估计光强然后调整光圈来获得合适的曝光。

这个相机太简易了,不值得玩,跟一次性相机是一个档次的。要玩就玩经典些的。这货还没有我收的1910年的柯达相机功能齐全,最起码光圈速度都可以调节,而且还能自拍。

网友B:
旁轴取景相机应该是重影对焦,转动镜头,取景器内应该能看到两个影像,一个是应该是固定的,一个随着调整镜头移动,当两个影像重合,对焦完成。
现在胶片相机已经被数码相机淘汰了,无论是操作的性能和洗照片的成本,数码相机都完胜胶片相机。数码相机几乎把所有操作都代替人完成了,特别是手机的摄影功能,更是强大,操作时只需要取景和按开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相机是低端没有测距机构,对焦靠估计距离调节距离环。

相机没有调节快门速度的地方的话一般是自动快门 ...

如果是想学习和掌握摄影知识,相机简易不是问题,如果仅仅是生活拍照,手机的摄影功能足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旁轴取景相机应该是重影对焦,转动镜头,取景器内应该能看到两个影像,一个是应该是固定的,一个随着调整镜 ...

这个不可能是重影测距,因为它只有一个取景进光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想学习和掌握摄影知识,相机简易不是问题,如果仅仅是生活拍照,手机的摄影功能足够用了。 ...

想学习和掌握摄影知识,相机简易当然是问题,用一次性相机是学不到多少知识的。至少需要光圈、快门、焦点都可在比较大范围手动精确控制的才适合用来学习。

网友C:
这玩意还不如买个卡片机好用呢,松下的LX系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还不如买个卡片机好用呢,松下的LX系列的。

胶片机怎么跟数码机比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胶片机怎么跟数码机比起来了?

玩胶片为的是情怀??

网友:
右手边不是有个滚轮吗,对焦好像就是纯手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还不如买个卡片机好用呢,松下的LX系列的。

卡片机不如微单,松下gf系列200左右机身再加个100多的国产镜头可以玩,微单又还不如单反,尼康d70s机身也是200左右,镜头也有一百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