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延时通电

楼主(2019-10-05):
12v供电给led的电路,想令其给电延时3s通电,除了用延时继电器还有别的方法吗?具体电路怎么搞?

网友:
555电路加一级三极管控制……

继电器K可以更换成三极管,直接控制LED。
供电部分去掉电源变压器和整流滤波电路即可直接使用12V供电。

网友:
TL431+电容,简单效果又好。直接用TL431驱动LED还是再加个大功率三极管,那要看你LED功率了。150mA以内,可以直接用TL431驱动。元件从老的手机充电器里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