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电瓶加水,的确可增加旧电瓶容量,效果惊人。

楼主(2019-10-05):
今年五月测试,用了一年多的电瓶,48v20ah整组电瓶2A放电,只能放出6.29ah,毎块单独放有一块放出20.14ah,其他三块分别放出13.59,6.29,4.70ah。见上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534

中秋时有时间,从单位超纯水站要了超纯水,先打开只有4.70ah电瓶的排气口,加入7.5毫升的超纯水,放置2小时,充电至13.8伏,先4A放电, 放出7.353AH, 再2A放电,放出1.223AH容量至增加了82.5%。一看效果这么好,另外二块也加了水,原来只能放出6.29AH,加水后2A放出了15.67AH,容量增加了149%; 原来只能放出13.59AH,加水后2A放出了19.35AH, 容量增加了42.4%, 这块电瓶几乎完修复

网友:
电解液干涸的可以,如果有其他问题,就不这么明显了

网友A:
普通电动车电瓶??最多加7.5ML纯水??普通家里用什么水啊?有的说买屈臣氏蒸馏水,有的说买电解液。到底哪个管用??

网友B:
电动车电池至少要用0.5c来放,0.1c放不出什么效果吧

网友:
用什么放电的

网友:
用什么放电的呀

网友C:
我就加的自来水,一样有效果

网友:
老百姓用的电瓶,负荷都小,多数都是饿死(硫化了)的。将电解液倒出,换去离子水,一般都可以大幅度恢复。

网友:
这些电瓶都是充器不好,让电池过充发热丢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加的自来水,一样有效果

不要误人,象你这样,会引入杂质,缩短电池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电池至少要用0.5c来放,0.1c放不出什么效果吧

我只是与加水前比较,因为条件有限,原来四个电瓶串联只能2A放电,所以都以2A比较。

楼主:
电子负载放的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电动车电瓶??最多加7.5ML纯水??普通家里用什么水啊?有的说买屈臣氏蒸馏水,有的说买电解液。到底 ...

本人加某牌电解液,70v20a 4年电动车以前上坡,2趟就没电,几乎天天充。加电解液后上坡3天一充。测试确实有用。估计二手没鼓包电池就是这样复活的

网友D:
加电解液  没多久鼓包报废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电动车电瓶??最多加7.5ML纯水??普通家里用什么水啊?有的说买屈臣氏蒸馏水,有的说买电解液。到底 ...

我加过超市买的屈臣氏蒸馏水,加完以后没有明显好转,结果自放电变严重了,坚持用了1个多月就换掉了。 48v20ah的超威电池,加水前载重80kg 只能跑18km左右,电池没有很明显鼓,电机霍尔是好的。电机没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电动车电瓶??最多加7.5ML纯水??普通家里用什么水啊?有的说买屈臣氏蒸馏水,有的说买电解液。到底 ...

天能的电动车电瓶,放完电后加水, 加纯水最好加至刚没过极板群,屈臣氏蒸馏水可以用。一般不需加电解液,只有确定电解液有损失才可加,否则反而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电解液  没多久鼓包报废的路过

加纯水,不要随便加电解液。如果加的电解液与电池原来的不同很可能发生其他化学反应。

网友:
我认为电动摩托还是用锂电是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