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一边不响的三星耳机,找到故障修复,欢迎指正!

楼主(2019-10-05):
    孩子的三星耳机故障了,有一半不响,准备扔掉,让她拿回来,我拆开看看,能不能修复,试了一下,有一边没有声音,估计这种耳机线断的可能比较大,要是单元坏了,就没办法了,拆开耳机单元,用万用表在插头的位置量一下,发现不响的这个耳机单元和插头位置不通电,基本判断是线断了,这个要是在插头位置内部断了,还真不好办,线控部分有没有开焊,这个部位也容易坏。耳机全貌

  拆开的线控,果然右边耳机的绿线断了

线控部分全貌三个焊点,上面是地线,红色是左边耳机,断掉的是右边耳机的绿线

原来的线不够长,重新拉出一截,重新焊接

没焊过这麽细的漆包线,费了好大的事,才将这个漆包线上锡

剩下的就简单了,按原来的顺序焊接上,由于焊工渣,就不上图了。总之修复完成,功能完全修复!对耳机没啥研究,就是觉得这个三星耳机有点单薄,线控直接能撬开,不知这货是不是山货,还请论坛各位指点!

网友A:
耳机线确实不好焊,那个漆层需要助焊剂加高温

网友:
断在那里算走运,这款 如果断在耳塞那边,一拆 就音圈和磁铁分离,就废了。经验教训。

网友:
这款猪嘴头耳机音质还是不错的,比某些品牌好。

网友:
加胶水粘下

网友:
三星这些附件产品质量还不错

网友:
这是仿品,真品做工比你这个好,去老站看我的贴。

网友B:
耳机线焊接有个小窍门,剪齐线头,加点助焊剂,然后找个锡渣团,将耳机线浸入融化的锡渣团里,需要耳机线过锡多长,浸入多长,一会就能上锡。实践所得,效果不错。

网友:
漆包线用打火机烧一下容易沾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耳机线焊接有个小窍门,剪齐线头,加点助焊剂,然后找个锡渣团,将耳机线浸入融化的锡渣团里,需要耳机线过 ...

下次试试这方法,谢了

网友:
国庆都在家修东西哈

网友:
这种都是自焊线,用松香就可以焊上

网友:
找一片阿司匹林片,把漆包线放到药片上,用沾锡的烙铁一烫,OK。阿司匹林加热后呈酸性,很容易就把漆包线的漆弄掉了。

网友:
不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耳机线确实不好焊,那个漆层需要助焊剂加高温

很好焊的啊,同事之前是做耳机的,后来他教我方法,很好很快就上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好焊的啊,同事之前是做耳机的,后来他教我方法,很好很快就上锡了。 ...

赶紧共享一下技巧哈哈

网友:
谢谢分享。。。。。看着质量不错,又可以向天再借500年了。。。。。

网友:
打火机烧一下,把漆烧掉就好上锡了

网友(2019-11-08):
三星S7这个耳机音质可以了,音质堪比苹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