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折个睿易poe 86面板ap

楼主(2019-10-05):
公司用的无线ap,有几十个,有一个poe口,一个lan口,这个东西如果lan口接电脑发热发的会死机,现在就不接了,无聊拆开看看,其实就这样,没有彻底拆,没看到pa和lna。理论30户,推荐10户。

网友:
配置挺不错的,要是tp肯定给你整个自带内存的主控上去

网友:
可以换刷固件玩

网友:
8+64的配置好评,比2+16的TP之流应该好些

网友:
锐捷现在低端推的不错,抢了很多tp的市场!这段时间安装了很多都是锐捷的交换机和ap,tp的倒是比以前少了!

楼主:
这个是锐捷最便宜那种ap,主要是方便远程管理,可以远程设置,重启,查看客户端等等,对于没有ac管理器的用户还是挺方便的。就是价格比tp贵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