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子弹费自己出】打偏了如何补一枪?

楼主(2019-10-05):
木门开孔。孔1cm,点位差了0.5cm,虚线才是正确位置。用麻花钻在左侧打,根本不可能吃上。再往左,两孔交界处又难以处理。最后只好用开孔器,用大孔去覆盖。一开始钻心无依靠,乱跑。用力顶,只需磨进去1mm,就正常前进了。但是。。。门不是实心的,内部有横档,下方空心,开孔器严重跑偏。一跑就卡住,连往外抽出钻杆都困难。妈妈的啊,弄了一下午,一晚上。正反面尝试,才得以行刑完毕。

不知道铣刀钻对付行不行?再说手头也没有。唉,求科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锁的螺栓,在孔这么大的情况下,如何对接?盲插完全靠运气,不科学啊。

【补充】
为何会打偏?几位D友质疑。事情是这:锁包装里附送一张开孔模板,目的是方便,我也就没做手工测量。模板有朝上的箭头,默认是在门内,向外开孔(但这一点没有标注)。我贴在门外,箭头依旧朝上的话,结果左右是反的。偏偏模板中心不在卡纸中线上,左侧离边7cm,右侧是6.5cm。于是产生5mm偏差。

装完锁,略斜。能用,但执手经常无法完全回弹,导致锁舌不复位。开完门,执手得往回带一带,麻烦。我觉得也许和歪斜有关?于是重新打孔。当然这是借口,真实情况是强迫症发作,不水平是极度不爽的。

一番折腾,拆装N次后发现元凶是锁的质量不行,执手弹簧不利索。拆出来,打了黄油,问题就解决了。反复拆装的过程也很痛苦,内外部分是通过3枚长螺栓结合的,凭手感盲插,找不到洞啊。类似问题还出现在86插座盒,有时候内部那两个耳朵松动,偏位,也很难对准。86还好,从侧面可以看见内部。锁芯就不行了。

这方面有无好指教?

网友:
这是开孔还是拧螺丝  楼主想干什么呢

网友A:
用传统手艺,用凿子慢慢敲、挖。

网友:
先用小钻头打一个孔定位。

网友:
把这里用胶补起来,换个位置再开孔吧,这个位置算是废了。才1厘米的孔,你上下偏移一点影响不大。不知道你这为什么差0.5的位置都不行,木工活哪有那么精确。

网友:
动手能力差不建议自己搞,得请师傅上门处理,否则自己越搞越砸,再请师傅就不是小修小补,得大修大补。

网友:
一厘米的孔,偏差0.5厘米,那是不适合干这事,还是转行吧。或者先找十块,八块木板,练习打100个孔,练到偏差1毫米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钻第一个孔的时候估计没压住,压的力不够所以才会跑偏那么多,木门里面的加强条,还是用开孔器打孔就好,不用定中心孔,压着钻

网友:
补一个1cm的木棒

网友B:
把原孔补上,重新定位再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传统手艺,用凿子慢慢敲、挖。

这也是个办法。手头有扁凿。有机会试试。但也避免不了开大孔。

楼主:
嗯嗯。包括您在内,建议补孔者,大概是正确路线。然后问题是在一般的工具水平下,如何弄一根圆棒?淘宝倒是到模型材料店,有各种直径的圆木棒出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原孔补上,重新定位再打

嗯嗯。包括您在内,建议补孔者,大概是正确路线。然后问题是在一般的工具水平下,如何弄一根圆棒?淘宝倒是到模型材料店,有各种直径的圆木棒出售。

网友:
铣刀可以,但感觉还是不如旋转锉

网友:
家用电钻加持范围为10mm,冲击钻一般是13mm,然后是车工……

偷懒的办法就是倒热熔胶。。。。。。。倒满。

网友:
用木头上胶补上原来的孔,再打孔就没那么多情况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包括您在内,建议补孔者,大概是正确路线。然后问题是在一般的工具水平下,如何弄一根圆棒?淘宝倒 ...

补孔----打孔-----再补孔------;可以用钻头钻出长条孔的,而且金属件也可以,如果钻头够长的话,建议找一个适合的铁管作为把手,在透过去的另一端套在钻头的尖端部位两只手同时用力也可以达成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孔----打孔-----再补孔------;可以用钻头钻出长条孔的,而且金属件也可以,如果钻头够长的话,建议找 ...

看了三遍,没懂啊。愿闻其详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三遍,没懂啊。愿闻其详啊,谢谢

大家说的打孔---补孔---再打孔的方法:
找一个与被钻孔的木材软硬度接近的木棍,旋成木塞带胶敲入已经钻好的孔内,切除余料整平材料表面,而后重新定位重新打孔即可。这个办法对于一两个钻错位的孔可以,如果多了就显得麻烦些。
如果不计较孔的形状可以通过扩孔的方法解决的话,可以采用我说的另一种简单方法:
这个办法对于开孔位于板材的边缘两只手可以同时够得到的位置可以操作,如果在大板的中间就免了吧可以无视;见下面的示意图:
注:图中的钢管套是便于手握的,其实用合适的呆口板手的扳手口配合持钻的手、两手同时用力向目标方向怼一下也能将孔扩大的。

如果是新钻头或者钻头恻刃锋利的话,对于木材不用很大的力量就可以将孔扩大。

网友:
对,先定位,在钻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