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铅酸加水,的确可增加旧铅酸容量,而且效果惊人。

楼主(2019-10-05):
五月测试的,用了一年多的电瓶,48v20ah天能整组电瓶2A放电,只能放出6.29ah,毎块单独放有一块放出20.14ah,其他三块分别放出13.59ah,6.29ah,4.70ah。见上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534

九月中秋时有时间,从单位超纯水站要了超纯水,先打开只有4.70ah电瓶的排气口,加入7.5毫升的超纯水,放置2小时,充电至13.8伏,先4A放电, 放出7.353AH, 再2A放电,放出1.223AH容量至增加了82.5%。一看效果这么好,另外二块也加了水,原来只能放出6.29AH,加水后2A放出了15.67AH, 容量竞然增加了149%; 原来只能放出13.59AH,加水后2A放出了19.35AH, 容量增加了42.4%

补充内容 (2019-11-27 08:30):
加的水是与电瓶工厂用的一样的超纯水。

网友:
只要极板没有严重硫化,恢复还是有希望的

网友:
要是把用了3年以上的铅酸整好那就纽币了。

网友:
很奇怪吗?不过你这个容量损失不像是正常的极板硫化和活性物质脱落造成的损耗,因为这种损耗不可简单加水修复。更像是失水过多带来的故障。
如果电池的密封没问题,那就要考虑充电器本身和充电方式了。有的充电器充满不停,一直维持14V以上的电压,结果一直在电解水。

网友A:
其实怡宝的纯净水也可以加的,最常见的纯水,要求再高点就用注射用纯水

网友:
没找到排水口

网友:
加水啊,加完了,会极柱爬酸的,效果不是很理想,毕竟失水那么久了,发热也发热那么久了,水还不能加多了,你加的差不多吧,我以前加20毫升,爬酸爬的一塌糊涂

网友:
感谢分享,有时间我也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怡宝的纯净水也可以加的,最常见的纯水,要求再高点就用注射用纯水

以前我信了(因为2块钱买的电池水有效果),听论坛上纸上谈兵的大侠的吹,我花2块钱买瓶怡宝来废了我好几个电池。

网友:
这是电瓶的盐吃多了,叫渴,哈哈哈

网友:
可以自制蒸馏水,实在不便的话可以用开水静置冷却后用

网友:
工厂化验配药采用的是二次蒸馏的蒸馏水就很好啦。

网友:
楼主,你这个是缺水造成的,给它多喝两杯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信了(因为2块钱买的电池水有效果),听论坛上纸上谈兵的大侠的吹,我花2块钱买瓶怡宝来废了我好几 ...

你首先得确定你的电池是不是单纯的缺水,单纯缺水的加怡宝才有效果,我试过是可以的(但是效果肯定是比超纯水差一些)。加电池水是含有硫酸的,自然对于其他情况的坏电瓶有效

网友:
铅酸电池要定期补水。就像女人的脸蛋一样。不然就不好好干活了。哈哈哈啊

网友C:
铅酸电池日常充电时,会产生电解,水会有损耗,但酸是不会损耗的。只要是板不损坏,壳子不破,加蒸馏水是会修复的。
不要加所谓的电池水,那些水是电解液,加上后,会增加酸的浓度,损坏电池。
市面上卖的水基本上不能用,所谓的纯净水只是对于饮用来说的,并不是真正的纯水。有条件的可以用制水机制备纯水,这种水是太纯了,不能喝,用于制药。也可以自己费点事制备蒸馏水。能买到蒸馏水当然更好。
加水不能加多了,正常能刚没过极板就可以了。先不要急于充电,放置一夜再充,做几个循环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铅酸电池日常充电时,会产生电解,水会有损耗,但酸是不会损耗的。只要是板不损坏,壳子不破,加蒸馏水是会 ...

自制就是用蒸馏法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信了(因为2块钱买的电池水有效果),听论坛上纸上谈兵的大侠的吹,我花2块钱买瓶怡宝来废了我好几 ...

我也试过用怡宝,把一块摩托车电池给废了,后来买瓶电池水也才3块钱,有300多ml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自制就是用蒸馏法来做?

就是啊,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啊,很简单的

屈臣氏好像就有蒸馏水